[开关电源]
求专家帮忙识别开关电源的IC型号:63F12M

楼主(2014-08-27):
公司购买的设备中开关电源老是坏,芯片上标示的型号为63F12M, 封装好像是SOT23-6的,请教电源行业的专家师傅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想买几个换上试一下能不能修好。先在这里多谢了!!!!!!!!!!!!!

在线等!!!

网友A(2015-11-03):
是不是DBX的231上面的?找到替换的没有

网友A:
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经常遇到,这个块子本来功率不大,设计的时候后面又加了7815与7915稳压,由于三端稳压的损耗特性,让电源比纯开关电源的承担的用于基本消耗较多,造成这个电路的不太稳定,每次发回厂家维修时间又太长,客户又不高兴,又买不到这种元器件,都考虑过修改电路,另外买一块开关电源在里面,只是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