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电路。

楼主(2014-08-27):
IO1是cpu的io,上电时应该是高阻态吧,为什么E级还有短暂的高电平出现呢?

网友A:
CPU的IO在复位时,极可能会输出短时间的高电平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 啊,不同的单片机上电时IO的电平状态可能不一样

网友C:
像STC的单片机上电之后不就是高电平吗

楼主:
io口接的是lpc2220的P0口io,没配置前应该是高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