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频器

楼主(2014-08-27):
在multisim中看到这样一个电路,求大神帮我理清一下思路

是multisim里面的例子,它的介绍

网友A:
不是分频器,是二阶有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分频器,是二阶有源滤波。

我也觉得奇怪,但是multisim里面的介绍是写frequency divider

网友B(2015-04-21):
多路反馈,有源滤波

网友C: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当然,叫分频器也勉强,音响中的有源分频器就用到。

网友D:
它这里是指把信号的高频和低频分开,所以叫“分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