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DSP28335烧写时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4-08-27):
最近在调试一个板子,主芯片是28335,CCS5,用的是510的烧写器,开始烧写器连不上,后来连上了,烧写的时候提示初始化失败,各位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求救!!!急!!!

Debug initialization Error。
Unable to load。。。。。。。。。。。

网友A:
一直用CCS3.3

楼主:
CCS3.3比较稳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S3.3比较稳定吗?

CCS系列,个人觉得CCS3.3比较好用!

网友C(2014-10-16):
我在加载程序时很多新板子都是出现了CPU 初始化失败,还有就是x08000的错误  还没解决呢

网友D:
问题没有说清楚,具体是哪一步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