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推荐一款TI的合适的运放

楼主(2014-08-27):
之前用的是OP284,可以使用,不过太贵了,
后改为TL072后最终得到的信号误差达到1%以上(两级运放...),而且每路放大都不太一致;
比较了下两块芯片参数,+/-15V供电的情况下,输入失调电流\偏置电流都比较接近,就是温漂和输入失调电压差别比较大;
就是想问下各位,有没有性能和284比较接近的,价格便宜点的运放.或者出现这么大的差别正常吗?谢谢!:)

网友A:
那就看看国产的,圣邦威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B:
TI 出了个兑换参考, 推荐了一个器件 OPA2132. 可以去看看
也上传这个这个参考, 楼主仔细再研究一下.

网友C:
帮你在TI社区发帖询问了,有消息回复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出了个兑换参考, 推荐了一个器件 OPA2132. 可以去看看
也上传这个这个参考, 楼主仔细再研究一下.
...

恩,我找了下也看到这个芯片比较接近点,价格还低些.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C:
如果带宽要求不那行严格,可以考虑用带宽为2M的高精度,高性价比的运放OPA188。失调电压比OP184更小。
////////
来自TI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带宽要求不那行严格,可以考虑用带宽为2M的高精度,高性价比的运放OPA188。失调电压比OP184更小。
//// ...

恩,确实带宽要求不高,我试试看.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之前用的ADI的OP284,想换TI的是吗?跟OP284的性能接近的TI的产品有OPA2132,OPA2227或者TLC2272。
////////
来自TI的回复

网友C:
你好,能否对于你提到的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做好是把你电路图贴出来。
////////
来自TI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