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50做开关管,这样接法是否进入饱和状态了

楼主:
今天用了8050做开关管用,采用上图共发射机接法。PWm正1V,负2V。听继电器的声音是正常,但继电器未接负载。继电器线圈电阻为80欧,在上电后,电源显示0.14A..想问下,这个接法,三极管有没有进入饱和状态。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三极管关断时,电源的电流显示不是从0.14直接到0,而是中间会有一个变化值,再变到0。这是意味着三极管关断不够快呢?

网友A(2014-08-27):
电流的变化时间给出来看看···

网友B:
你的负载是继电器,那是个线圈,所以你的电流变化是完全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变化时间给出来看看···

这个就是直流稳压电源的电流显示而已,没有很准确的时间。一般在负电压的0.5S内,会跳到0.

网友C(点评):
翻翻教科书、继电器电路图符号是怎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负载是继电器,那是个线圈,所以你的电流变化是完全正常的.

哦,也就是说,这个接法,三极管已经进入开关状态。那问下,这个感性负载没接续流二极管,是否会损坏三极管呢?

网友B:
当然会坏
1.B极没有限流
2.没有续流管或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会坏
1.B极没有限流
2.没有续流管或电容

这个电容应该接多少的呢?基极限流电阻不知该串多少啊。Vbe是饱和压降,我错了!!!因为开关状态需要三极管饱和导通,所以去Vce饱和压降为spec的典型值165mV,因此Ic=(12-0.165)/82=144mA,取最小放大倍数120,得积极电流为1.2mA。如果取PWM的幅值为5V,则限流电阻R=(5-1.2)/1.2=3K。限流电阻能这么算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应该接多少的呢?基极限流电阻不知该串多少啊。Vbe是饱和压降,我错了!!!因为开关状态需要三极 ...

至于限流电阻,我PWm波形幅度只有1.2V,应该不接也没关系吧

网友D:
感觉大家都很热情的解答啊

网友C:
可笑!…用1HZ的交流信号、却抱怨送断不够快!…

网友E:
三楼的说法是对的,继电器的线圈就相当于一个电感,电感两端的电压等于Ldi/dt如果电流能够突变的话,你那三极管还能保住?这也是为什么都要在继电器线圈上并一个二极管来提供泄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笑!…用1HZ的交流信号、却抱怨送断不够快!…

只是有这个疑问,不懂问下不是正常?这个有何可笑之处。可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楼的说法是对的,继电器的线圈就相当于一个电感,电感两端的电压等于Ldi/dt如果电流能够突变的话,你那三 ...

不知电流突变是指什么情况会发生呢?还有就是如果没有这么大电压的二极管,普通的二极管有用吗?估计会瞬间被烧毁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电流突变是指什么情况会发生呢?还有就是如果没有这么大电压的二极管,普通的二极管有用吗?估计会瞬 ...

电流突变,指电路中电流迅速变化,具体到你的电路就是三极管受输入方波驱动而截止。
导通时电流不会突变,因集电极上串联了继电器绕组,电感不允许电流突变。
三极管截止时,继电器绕组中电流若突变,将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压,使三极管损坏,故继电器绕组两端必须采取一定措施限制电压。限制电压最简单的办法是并联一支二极管,让三极管关断后继电器绕组中电流通过二极管流动,此二极管称续流二极管。

“没有这么大电压的二极管”是不可能的,该二极管只要求能够承受电源电压,图中为12V。

基极必须串联限流电阻,否则1.2V电压也必烧毁三极管。串联多大的电阻,自己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突变,指电路中电流迅速变化,具体到你的电路就是三极管受输入方波驱动而截止。
导通时电流不会突变 ...

问下版主,是否可以这么算呢?因为开关状态需要三极管饱和导通,所以去Vce饱和压降为spec的典型值165mV,因此Ic=(12-0.165)/82=144mA,取最小放大倍数120,得积极电流为1.2mA。如果取PWM的幅值为5V,则限流电阻R=(5-1.2)/1.2=3K。限流电阻能这么算吗?PWM的幅值可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下版主,是否可以这么算呢?因为开关状态需要三极管饱和导通,所以去Vce饱和压降为spec的典型值165mV, ...

1、不知道你式中82是什么量的数值。首帖说“继电器线圈电阻为80欧”,不是82欧。
2、(12-0.165)/82=0.14433,不是等于144mA。
3、“R=(5-1.2)/1.2=3K”中括号里面的1.2不知道是什么量的数值。
4、(5-1.2)/1.2=3.1667,不是等于3K。

基极限流电阻,以输入电压减发射结压降,再除以需要的基极电流值。但为保险起见,通常总是把基极电流放得大一些,至少是2倍或3倍,以避免元器件参数分散性造成电路不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不知道你式中82是什么量的数值。首帖说“继电器线圈电阻为80欧”,不是82欧。
2、(12-0.165)/82=0.14 ...

1.集电极电流不能这么算?但是继电器线圈总应该符合欧姆定律吧。0.165(典型值),是spec中的Vce(sat)
2.1.2(最大值)是spec中的Vbe(sat)。
3.需要乘2-3倍?
哦,也就是说从输入端去计算漏。那如何保证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呢?我12V的继电器,需要70ma的电流去吸合触点。以该电流值除以管子的放大倍数,再适当放大2-3倍获得需要的基极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