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怎么入门和购买评估板

楼主:
看到stm电机库的强大,想利用stm系列开发FOC控制,有没有好的评估板推荐。看到ST官方的评估板都已经停产了。

网友A(2014-08-27):
ST的研讨会快开始了,好像有电机方面的培训,你可以去看看,或打电话到代理咨询下;

网友B:
自己画快电机板也不难吧?你是评估又不是立刻出产品,自己画学得更多。ST官方的电机评估板很贵的,不过有些价格还可以,但就是功率小一点。这里有份ST完整的电机驱动参考方案的Remap,ST syslab部门搞的,第二张截图上面每个工具前面都有订购号,可以找代理订购。按订购号去搜索,你也能在ST官网找到全部的资料,包括用户手册、原理图,等。上面运行的代码在SDK FOC 4.0上都有现成的模版,运行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软件,里面都有已经配置好的模版可以直接运行。

对了,你如果真打算用ST的FOC SDK来开发,请最好找到ST拿到Confidential版本,别用网上下的web版本,要不你没法下口,除非你只是用来跑跑演示,不需要中间层代码。

网友C:
能在ST官网找到全部的资料,包括用户手册、原理图等。

网友D:
上TAOBAO买啊,一收一大堆,更有专业在各坛拿送的板子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快电机板也不难吧?你是评估又不是立刻出产品,自己画学得更多。ST官方的电机评估板很贵的,不过有些 ...

感谢版主的回复,我在官网下载了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安装后打开 里面的例程支持的sdk为3.4版本,难道官网下载的不是最新版的Workbench?  还有就是官网禁止下载SDK FOC 4.0,我问代理商拿到一份,不知道怎么辨认是不是Confidential版本? 望解答 谢谢

网友E:
淘宝上很多的吧

网友E:
上面的开发板不多呢

网友F:
联系版主看看的

网友F:
版主可能知道的

网友B:
我回复,怎么都报错啊,难道因为在台北?

网友G(2015-12-01):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快电机板也不难吧?你是评估又不是立刻出产品,自己画学得更多。ST官方的电机评估板很贵的,不过有些 ...

grant_jx 你好。
看了很多你的帖子,受益不浅。
有个问题请教下,现在ST推出的SDK FOC 4.0软件及评估套件。
可以再这套件上开发产品和写片子吗?
按他提供资源,直接开发一般的风机等应用可以吗?(不用到底层更改源程序)

网友B:
要看你使用的电机套件,有些套件特别是新出的几个,板上都是自带ST-Link。支持VCD,USB转串口都不需要了。可以直接在板编程烧录和调试。
简单的应用,启动风机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使用的电机套件,有些套件特别是新出的几个,板上都是自带ST-Link。支持VCD,USB转串口都不需要了。 ...

可以推荐具体套件吗?
我们应用是在200W 以内,工作于恒流状况。

网友B:
电压啊?

如果是高压220V,那就得上IPM,ST现在主推的大功率的IPM都是G2版本的,你这个功率段不知道具体的负载类型和工作环境,你可以考虑ST的15A ~ 20A的IPM
我记得型号是STGIB15CH60TS-L(15A) / STGIB20M60TS-L(20A),ST官方的板子好像还没出来。我们自己的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G:
我记得型号是STGIB15CH60TS-L(15A) / STGIB20M60TS-L(20A),ST官方的板子好像还没出来。我们自己的已经做出来了。
可以提供你们的板子吗? 麻烦联系我 merlon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