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X芯片制作热电偶调理电路

楼主(2014-08-27):
手头有MAX6070-电压基准
max44244-双运放
max11200-AD
利用这三个芯片制作一个调理电路,求大神给个参考

MAX44244-MAX44248 (2).pdf

网友A:
关键是用不容金属产生的那个电压差。进去了之后再进行放大。再用AD采集

网友A:
放大电路典型应用都是有的。可以参考PDF就行

网友B:
按照手册 来做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