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请帮忙看一下这一个是什么型号器件。谢谢

楼主:
对这方面不是太懂,所以请兄弟们帮帮忙看一下,附件画圆中的电阻器件是什么型号, 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A(2014-08-27):
保险丝,猜测1A左右的。

网友B:
好像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C:
肯定是自恢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自恢复保险

谢谢,我现在输出端的电压是5~40V可调,我用了一个LM2733的升压IC,那么输出端我需要串多大的自恢复保险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自恢复保险

这是我的电路图,需要多大的自恢保险丝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需要多大的自恢保险丝呢

和电源电路没有过大关系啊,你系统要多少电流你就选多大保险丝

网友D:
确实是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E:
根据功耗计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