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中断保护

楼主(2014-08-27):
pic, TE, ov, pc

用的PIC16F886
用到了PIC的中断。
因为RAM体的问题啊。需要保护现场,
看了好几个例程,结合自己想的,写了下面的,大侠给个指导,希望将得透彻些啊。。。。十分感谢
W_TEMP                EQU                70H                        ;
STATUS_TEMP        EQU                71H                        ;
PCLATH_TEMP        EQU                72H                        ;
........
MOVWF        W_TEMP                                ;Interrupt protection
SWAPF        STATUS,W                        ;
MOVWF        STATUS_TEMP                        ;
MOVF        PCLATH,W                        ;
MOVWF        PCLATH_TEMP                        ;

中断处理
.........
MOVF        PCLATH_TEMP,W                ;Interrupt recovery
MOVWF        PCLATH                                ;
SWAPF        STATUS_TEMP,W                ;
MOVWF        STATUS                                ;
SWAPF        W_TEMP,F                        ;
SWAPF        W_TEMP,W

网友A:
“将得透彻”是啥意思??

网友B:
886用C写代码完全没问题,没必要折腾了,C编译器会帮你完成这些事情。

网友A:
可以写汇编,但是楼主的问题就在不仔细,中文都要写错,何况程序呢?

楼主(2014-12-06):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汇编,但是楼主的问题就在不仔细,中文都要写错,何况程序呢?

嗯。拼音输入法,没注意
程序用C写了。
习惯写C了,汇编只实现基本的功能。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86用C写代码完全没问题,没必要折腾了,C编译器会帮你完成这些事情。

嗯。用C写了。
十分感谢

网友C:
保护W寄存器,保护状态寄存器,保护PCLATH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