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输出是什么样子 求解释!!

楼主(2014-08-27):
如图:LM224_2为输入,求分析此电路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你仿真下看看;
匿名
你的图呢?我看不到啊

网友B:
这图理解不透。

网友C:
很恶心人的一张图 。

网友D:
这图有意思吗?小白表示不解

网友E:
输出另一端就没有了吗。输入交流的话可能二极管输出还是交流的或者没有波形

网友F:
后面-12V那一支都没有用。+12V下来都被二极管对地钳位了。作用是防止被人抄袭的吧:lol。

网友G(2014-10-30):
看着蛋疼

网友H:
不懂 不理解

网友I:
感觉没输出,

网友J:
电路图不全呀,输入和输出是什么信号?
无非是加入一定的直流信号,或者类似钳位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