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型电阻网络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7):
A.SignIn1和Y002接到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求什么等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ignIn1和Y002接到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求什么等效电阻?

就是模拟有源滤波电路的R2和R4,用T型网络来代替大阻值的电阻···不知道这T型网络中的三个阻值该怎么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模拟有源滤波电路的R2和R4,用T型网络来代替大阻值的电阻···不知道这T型网络中的三个阻值该怎么确 ...

设计此电路的人,可能是喝高了,也许是根本不懂有源滤波,甚至根本不懂模拟电路。
别在这个电路上花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此电路的人,可能是喝高了,也许是根本不懂有源滤波,甚至根本不懂模拟电路。
别在这个电路上花时间 ...

方框内是一个芯片模拟有源滤波器MAX275 ,通过更改外接的4个电阻的阻值来实现功能。电路应该不会有错吧。  现在问题就是想用T型电阻网络来代替R2和R4,防止寄生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框内是一个芯片模拟有源滤波器MAX275,通过更改外接的4个电阻的阻值来实现功能。电路应该不会有错吧。  ...

我还以为是用运放搭成3楼此电路。集成电路设计和分立电路设计很不一样的。
至于T形网络,说明书上不是讲得很清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用运放搭成3楼此电路。集成电路设计和分立电路设计很不一样的。
至于T形网络,说明书上不是讲 ...

嗯,谢谢了!  找了一下午的答案,之前下的PDF里面没有算法,所以绕了弯子。  T型电阻网络的值都可以这样计算吗?

网友B(2017-03-20):
找了好久  多谢

网友C:
1.电子产品开发
承接电子产品开发,软硬件设计,量产服务。开发产品有:GPRS远程控制及数据采集,2.4G无线发射接收芯片(内置单片机,外围仅九个阻容器件,超低成本),WIFI,ZIGBEE,蓝牙音箱,入耳式和头戴式蓝牙耳机,各种灯光效果控制(支持APP),工业控制产品,车载蓝牙发射器,车载FM发射器,智能家居产品。
可定制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系统产品解决方案,量产技术服务等技术支持。
欢迎大家咨询,有需要的请联系,何先生 QQ599078544,在深圳

网友C:
.蓝牙耳机产品开发,可根据客户需要提供系统音频解决方案,多种蓝牙芯片方案选择,满足客户需求。蓝牙耳机产品包含:
1. 头戴式蓝牙耳机
2.头戴式插卡蓝牙耳机
3.骨传导蓝牙耳机开发
4.运动蓝牙耳机开发
5.带磁吸式开关蓝牙耳机开发
三.蓝牙灯控产品开发,蓝牙灯控产品可定制,支持APP控制,多路PWM控制,多种灯光效果。蓝牙灯控产品包含:
1.蓝牙球泡灯开发
2.蓝牙吸顶灯开发
3.蓝牙组网灯控开发
4.蓝牙鱼缸机灯控开发
5.其他各种蓝牙灯控产品开发

提供电子产品开发,软硬件设计,量产服务。欢迎大家咨询,有需要的请联系,何先生 QQ599078544,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