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

楼主(2014-08-27):
为什么S1闭合的时候这个图不能让8550断开?还有不接上8050为什么8550的集电极还是有35V电压?

网友A:
S1闭合时CB之间漏电流可达零点几微安,此电流足够让8550集电极电流达数十微安。
去掉8050,那么8550的CE之间并非绝缘,很可能已经击穿(8550CE之间耐压据手册最小25V)。即使未击穿,漏电流(穿透电流)也比电源电压较低时要大不少。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不知可用在何处?

网友C:
楼主电路以及晶体管选型都不对。

网友D: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吗?没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吗?没看出来

这个电路本身确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最多作为一种晶体管特性研究,但显然,不适合初学者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不知可用在何处?

小家电,是阻容降压结过继电器后得到35V的!但是原来的图不是这样的,原来是图8050控制是由35V稳压成5V再控制8050的,没有这样搞的,这图是我为了方便想这样搞一下

楼主:
这个图是原来的,上面那个图是我想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