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 xc8一点心得

楼主(2014-08-27):
我是个菜鸟,以前用的是51,现在刚刚接触PIC系列单片机,下面和大家分享下我在mplab x ide +xc8上的一点心得。

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大神们务必提出来,防止误导他人。

首先是新建工程上有个Encoding选项,默认是iso-8859-1,不支持中文,所以在程序注释的地方写中文的话会出现“??”标志,我选的是gb2312,这样注释就能写中文了。
这个在已经建立的工程中也可以更改:File-project properties(工程名)-General 或者在工程名上右击选择 properties,就可以进入工程的属性面板。

楼主:
下面就开始写程序了,我们会写许多个.c文件和相对应的.h文件,直接在Header Files中右击,选择new-C Header File,就可以在里面添加.h文件了。同样在Sourse File中可以添加.c文件

楼主:
新建x.h和x.c文件后点击保存,可将文件保存到指定工程目录。在x.c文件中一般都需要写 #include<x.c>,但是编译时经常会出现找不到该.h文件的错误,我们需要将该.h文件的绝对路径包含进去#include<X:\...\x.h>或者写成#include "x.h"。
发现在mplab x ide 2.20版本里,xc8没有设置包含路径的话,都是会提示找不到"x.h",还是在编译器里面设置好路径比较保险。

在 include directories里面设置好自己的头文件文件夹,就可以了。
可能这是新版本的一个bug,现在2.20已经在官网上找不到了,又回到了2.15版,应该是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个版本是我的电脑唯一一个能用上ICD3的。。。

楼主:
PIC单片机需要对配置字进行设置,在mplab x ide中,点击Configuration Bits,可方便的配置,并生成代码

楼主:
在tools-Option中选择Embedded选项,在Build Tools 中Scan for Build Tools按钮可以帮你自动扫描出电脑里的编译器,在Generic Settings里我一般在Maintain activeconnection to hardware tool后打钩,在Debug startup中选择Halt at Main,这都是个人习惯。

楼主:
当做Simulator仿真时,下方SFR中可以看到各个寄存器信息,Variables中可以看到自己定义变量的内容,在windows选项卡中还有其它仿真工具。
目前只想到这么多,就写到这吧

网友A:
兄弟给个QQ号码,跟你咨询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给个QQ号码,跟你咨询点问题

网友B:
:)LZ研究的挺仔细

网友C:
不错的分享,很多情况下大家都是拿来就用然后抱怨不好用云云……。其实想让它符合自己的习惯需要自己配置下的

网友D:
先跟着你学学,最好继续多发点,发系统的简介就行
卖个柴铺要想更多的人用X IDE,还得推出中文的说明书,有没有啊?我反正没找到,只找到了英文的,看起来很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跟着你学学,最好继续多发点,发系统的简介就行
卖个柴铺要想更多的人用X IDE,还得推出中文的说明书,有 ...

中文版也是有的,就在本站里有人发过。

网友E(2015-07-09):
用X IDE,还得推出中文的说明书,在哪里啊?:handshake

网友F(2015-09-21):
引用 网友E:
用X IDE,还得推出中文的说明书,在哪里啊?

我也想要中文的说明书。。。
我还想要18f4580的中文资料,哪位大虾有啊。。求助

网友G(2015-10-22):
你好  我使用mplab x ide 和PICKIT3调试时  不能单步执行  也不能看到执行到哪一步  也不能设置断点怎么回事   请LZ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我使用mplab x ide 和PICKIT3调试时  不能单步执行  也不能看到执行到哪一步  也不能设置断点怎么回 ...

你看看配置字里有没有设置DEBUG位,这个位可以使能或者禁止PIC单片机调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看配置字里有没有设置DEBUG位,这个位可以使能或者禁止PIC单片机调试。 ...

查看PICKIT3手册
• 调试器必须与PC 相连。 必须由PC 通过USB 电缆对其供电,还必须通过USB 电
缆与MPLAB IDE 软件通信。 详细信息请参见第3 章“安装”。
• 调试器必须按照图中所示,通过模块化接口电缆(或类似电缆)连接到目标器件
的VPP、 PGC 和PGD 引脚。调试器和目标器件之间的VSS 和VDD 也需要连接起
来。
• 目标器件必须有电源和正常运行的振荡器。无论是什么原因使目标器件不工作,
PICkit 3 编程器/ 调试器都不能进行调试。
• 必须对目标器件的配置字进行正确编程:
- 振荡器配置位应与RC 和XT 等相对应,具体取决于目标板的设计。
- 某些器件的看门狗定时器默认情况下是使能的,需要禁止。
- 不要使能目标器件的代码保护功能。
- 不要使能目标器件的表读保护功能。
• 应禁止LVP 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先跟着你学学,最好继续多发点,发系统的简介就行
卖个柴铺要想更多的人用X IDE,还得推出中文的说明书,有 ...

我有中文版的。

网友G:
谢谢  我重新设置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I:
好啊 非常好

网友J:
有人利用X版做过库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人利用X版做过库文件吗?

xc8下需要用命令行做库文件,如果在xc32或者mpasm下可以直接切换。

网友J:
引用 楼主:
xc8下需要用命令行做库文件,如果在xc32或者mpasm下可以直接切换。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正是不知道要怎样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正是不知道要怎样命令

具体查看xc8的手册,我有个自己写的批处理,但是没法上传,看手册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具体查看xc8的手册,我有个自己写的批处理,但是没法上传,看手册还是很容易的。 ...

要不要加--pass1 -mode=pro, +speed -space.....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不要加--pass1 -mode=pro, +speed -space.....之类的?

你可以自己对比下区别

网友K(2015-11-28):
好长时间没用PIC了,现在项目用,又要重新学了。

网友L(2016-01-06):
哥。。。。。。。。我跟你一样呀,你当时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M(2016-07-15):
有没有出现过仿真的时候没有出现小箭头的情况

网友N(2017-07-29):
想问下用X IDE 芯片 是18F66K80在IDE中不能直接用RB0的问题。

网友O(2018-03-06):
只会51,PIC看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P(2018-10-23):
楼主,我使用PIC18F4580 & 4680单片机,发现程序能下载,但是不能进入调试界面。一调试就提示“目标器件未准备好调试。请在继续进行之前检查你的配置位设置然后编程器件。”,且程序下载后无法运行,楼主知道可能原因吗?

网友Q:
噢。XP系统上,不适用高版本的。目前用X IDE 3.35配合XC8 1.41**版,貌似就没找不到头文件的警告了。关于中文注释的,切换到GB还是不行,直接换成宋体,OK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查看PICKIT3手册
• 调试器必须与PC 相连。 必须由PC 通过USB 电缆对其供电,还必须通过USB 电
缆与MPLAB ...

兄弟,PIC调试你用的什么仿真器,买哪一款好用,ICD2还是KIT3??

网友S(2019-01-11):
很不错!感谢分享!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T:
重新顶起来,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