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人请教,快到碗里来

楼主(2014-08-27):
数码管按键调节时,其他位相对没那么亮,还带点微闪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四位数码管,没用电阻限流,直接接单片机引脚的,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不调节时怎么样?如果正常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B:
闪烁,说明扫描时间间隔太长,把速度再调快些就不闪了,不过,有时太快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调节时怎么样?如果正常就是软件问题

不调时正常,就是调时的时候其他位会比较暗一点还有点微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调时正常,就是调时的时候其他位会比较暗一点还有点微闪

肯定是程序问题,按键处理对显示造成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