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MSP430G2553 IO 的特殊功能

楼主(2014-08-27):
比如引脚 P1.0/TA0CLK/ACLK/A0CA0   功能分别为通用型数字 I/O 引脚/Timer0_A,时钟信号 TACLK 输入/ACLK 信号输出/ADC10 模拟输入A0/Comparator_A+,CA0 输入。按照用户手册的说明看不到怎么设置为ACLK 信号输出复用功能。MSP430G2553似乎也没有PxSEL2寄存器,这是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A:
上面说的很清楚啦!请参阅器件专用数据表中的引脚电路原理图! 也就是MSP430G2553的datasheet中最下面的port schematics

配置相应的控制位,就可以选择引脚相应的复用功能呢!

网友B:
楼上正解。datasheet是最好的资料,要过看看哦

网友C:
可以看看datasheet是怎么描述的,不过有些英文不是很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的很清楚啦!请参阅器件专用数据表中的引脚电路原理图! 也就是MSP430G2553的datasheet中最下面的por ...

在端口原理图这一章节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datasheet是怎么描述的,不过有些英文不是很好理解、

找到在手册哪个位置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datasheet是最好的资料,要过看看哦

恩恩  找到在那个地方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  找到在那个地方了  非常感谢

不客气,多多交流: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在手册哪个位置了 非常感谢

:lol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