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315M、433.92M发射接收机

楼主(2014-08-27):
现在的车辆防盗器大都是315M或者433.92M的接收模块,同一个发射会被多个接收机接收解调。
问:无效接收模块接收解调后会不会影响有效接收模块的信号强度。

网友A:
不会,完全没有关系。

网友B:
不会,完全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完全没有关系。

那我在停车场对我的接收系统进行有效接收距离测试时,60m-120m接收机都能做出反应,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并不是每次按下发射都能正常反应,就是有盲区。到了60m以内就无盲区,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完全没有关系

那我在停车场对我的接收系统进行有效接收距离测试时,60m-120m接收机都能做出反应,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并不是每次按下发射都能正常反应,就是有盲区。到了60m以内就无盲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在停车场对我的接收系统进行有效接收距离测试时,60m-120m接收机都能做出反应,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并不 ...

无线传输受很多因素制约,自然环境下除干扰外,影响最大的是传输多经,用过手机的都该知道。传输多经由环境决定,而停车场是传输多经非常严重的地方,有此现象实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