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用哪一个呢?

楼主(2014-08-27):
需要对CY7C63001烧写HEX文件,不知道用啥软件及烧写器来完成烧写工作!

楼主: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我们的吧!

WizPro200CY  支持Cypress 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jameszhan@maxwiz.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