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芯片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4-08-27):
如题,要用LM3S系列的芯片生产了,该怎么样把程序烧写到芯片中去,难道要用JTAG在IAR或者KEIL编译下载吗,有没有什么比较快速的方法,成本要低啊

网友A:
有批量JTAG烧写工具的。
不是连续大批量的话,也可以外委烧写

网友B:
我记得可以先生成text文件的,在用BSL方式烧写的啊。

网友C:
没有专门的程序烧写器吗?

楼主:
是的啊,有没有专门的烧写器,就是给生产工人用的那种,有的话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啊

楼主:
已经决定了,用LM Flash Programmer软件的JTAG接口给生产的人烧写,生产的量不大,就不买专门的烧写器了,也感谢各位的帮助了啊

网友D:
我们MAXWIZ 的WIZPRO200 MSP 可以支持的。

网友E:
曾在淘宝上看到有人卖一个批量扫写的工具,上千

网友F(2014-10-14):
有没有用串口烧写的?LM Flash Programmer的串口下载程序我试了2天都不成功。

楼主:
你串口没有配置好吧,LM Flash Programmer通过串口和网络的话要先往芯片烧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