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2.8寸TFT彩屏的驱动

楼主(2014-08-27):
小弟新手上路,对单片机有些了解,出于好奇最近收购一块2.8寸TFT彩屏,内部含有ILI9325,XPT2046,现在我真是捉急了,没有驱动历程,想到论坛上大神较多,特来请教 ,还望多多指点,谢谢啦。初步决定由K60来做mcu,希望有经验的人士给我点资料,谢谢~

程序写完啦,但是 DeviceCode读的数据一直是6783,还请大神们指点 谢谢
int main(void)
{
DelayInit();
        LCD_Init();
        while(1)
        {
        }
}
uint16_t DeviceCode;

//PTB0~8 DB0~8 **** PTA8~15 DB8~15
void DataToIO(uint16_t val)
{
uint16_t dat=0;
dat = GPIO_ReadPort(HW_GPIOB);  // DBL 读取端口的32位数据
dat = (dat&0xFF00) | (val&0xFF);
GPIO_WritePort(HW_GPIOB, dat);
dat = GPIO_ReadPort(HW_GPIOA);  // DBH
dat = (dat&0xFF00) | ((val>>8)&0xFF);
GPIO_WritePort(HW_GPIOA, dat);
}
#define LCD_WR_DATA(data)\
        {  \
        LCD_RS_SET;\
        LCD_CS_CLR;\
        DataToIO(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void LCD_WR_REG(uint16_t data) //  些命令
{
        LCD_RS_CLR;//写地址
        LCD_CS_CLR;
        DataToIO(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

//写某些寄存期地址
void LCD_WriteReg(uint8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
        LCD_WR_REG(LCD_Reg);
        LCD_WR_DATA(LCD_RegValue);
}
//都寄存器
uint16_t LCD_ReadReg(uint8_t LCD_Reg)
{
        uint16_t t,i,datH,datL;

        LCD_WR_REG(LCD_Reg);
        {
                GPIO_QuickInit(HW_GPIOB,i,kGPIO_Mode_IPU);
                GPIO_WriteBit(HW_GPIOB,i,1);
        }
        for(i=8;i<16;i++)
        {
                GPIO_QuickInit(HW_GPIOA,i,kGPIO_Mode_IPU);
                GPIO_WriteBit(HW_GPIOA,i,1);
        }
        LCD_RS_SET;
        LCD_CS_CLR;
        LCD_RD_CLR;
        DelayUs(5);
        LCD_RD_SET;

        datH = PTA->PDIR;  /**< Port Data Input Register, offset: 0x10 */
        datL = PTB->PDIR;  /**< Port Data Input Register, offset: 0x10 */

        LCD_CS_SET;
        for(i=0;i<7;i++)
        {
                GPIO_QuickInit(HW_GPIOB,i,kGPIO_Mode_OPP);
                GPIO_WriteBit(HW_GPIOB,i,1);
        }
        for(i=8;i<16;i++)
        {
                GPIO_QuickInit(HW_GPIOA,i,kGPIO_Mode_OPP);
                GPIO_WriteBit(HW_GPIOA,i,1);
        }

        t = ((datH<<8)&0xFF00) | (datL&0x00FF);
        return t;
}
void LCD_Init(void)
{
  uint8_t i;
        for(i=5;i<10;i++)
        {
                GPIO_QuickInit(HW_GPIOD,i,kGPIO_Mode_OPP);
        }
        LCD_CS_SET;
        LCD_RD_SET;
        LCD_WR_SET;
        DelayMs(50); // delay 50 ms
        LCD_WriteReg(0x0000,0x0001);
        DelayMs(50); // delay 50 ms
        LCD_RD_SET;
        LCD_WR_SET;
        DeviceCode = LCD_ReadReg(0x0000);
}

网友A:
ILI9325网上有很多现成很好的驱动,稍稍移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买之前就要考虑的;
比如买开发板,就要开发板有哪些资料;

网友C:
这个屏, STM32 的驱动, 网上有大把的资料, 很多公开的驱动光盘都包含, 可以参考移植一下.
屏的店家也会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 STM32 的驱动, 网上有大把的资料, 很多公开的驱动光盘都包含, 可以参考移植一下.
屏的店家也会提供 ...

程序改好了,但是貌似有点小问题,能麻烦您帮忙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LI9325网上有很多现成很好的驱动,稍稍移植一下就可以了

改好程序啦,能帮忙看看程序吗?

网友C:
有问题, 慢慢调试吧, 我手头没有 K60 的板子, 没有用过 K60.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 慢慢调试吧, 我手头没有 K60 的板子, 没有用过 K60. 抱歉

:( 好的吧 谢谢

网友D:
我有调好的,K60平台,9325,320*240大小,需要的话明早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