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LF1825单片机休眠唤醒问题咨询

楼主(2014-08-27):
能收发数据,说明串口配置是没问题的。。然后代码中将pic休眠SLEEP();等串口接收唤醒。我pc机发送数据的时候,。pic无法唤醒,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串口接收使用中断吗?没配置好吧

网友B:
检查串口中断唤醒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使用中断吗?没配置好吧

是串口是接收中毒的。。我仿真设置断点的时候,可以看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串口中断唤醒设置,

兄台,串口中断唤醒?我明白意思?刚用pic,见笑了。我仿真的时候,pc机发送数据的时候可以进入接收中断的

网友A:
感觉进到中断就表示已经唤醒了呀

网友C:
休眠以后你的系统时钟停掉没?休眠后你的串口的时钟源来自哪里啊?

指望没有时钟驱动的串口接收数据还产生中断,如同指望哑巴说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休眠以后你的系统时钟停掉没?休眠后你的串口的时钟源来自哪里啊?

指望没有时钟驱动的串口接收数据还产生 ...

休眠的时候时钟源都停了,,你的意思是串口不能唤醒单片机了,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休眠的时候时钟源都停了,,你的意思是串口不能唤醒单片机了,对吗?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
检查你的时钟源都全停了吗? 尽管是异步通信,串口总是要有时钟驱动的。

网友D(2018-01-19):
串口的wue位进入休眠前要设置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