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想向大家请教stm通过串口更新程序的 下位机程序

楼主(2014-08-27):
也可以通过wifi   蓝牙  进行下位机软件升级或者更新的程序

楼主:
尽量是使用IAP的

网友A:
楼主是求程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求程序的吧?

嘿嘿   在咱们论坛看到别人的了   很有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   在咱们论坛看到别人的了   很有用的

:lol那就好

网友B:
stm32不是单片机么?
入门还行

网友C:
只要是支持IAP的MCU,都可以写自己的BOOTLOADER,一般厂家会提供,我目前用过STC和STM32的都做过,跟什么传输方式无关,都类似,仅仅是通讯不同(红外通讯、CAN、232、485、RF。。。等等)。
如果你用的MCU厂家不提供BOOTLOADER的范例,那么如果是学生,可以慢慢的花时间去摸索(就是会占掉你花前月下、通宵网游的时间),如果是工作的电工码农,只要老板愿意给时间,也可。。。。

网友D(2014-09-26):
做过freescale DSC和pic18f 的bootloader,都是厂家提供的机遇串口的,做了简单修改,还不错

网友E(2015-04-24):
stm32 可以通过蓝牙来下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