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D32f107C关于I2S播WAV那个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4-08-27):
boss给了一个对WAV处理的库,由于算法多,需要提高主频,于是我把PLL那个倍频系数从12修改到13(主频从96M变成104M),i2s的波特率配置成48000,结果音调变高了一点,对库的效果和96M时候一样,搞不懂为啥。
之后分别尝试了88M,80M,72M,64M,发现从96M到72M是一个周期,音调像波浪一样起伏变化。从倍率上看似乎和12有关,实在不明白修改主频居然能影响播放频率,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看看时钟图就懂了,I2S的时钟是从主频上分频的

楼主:
多谢指点。
总结:104M没法被48000整除,system_spi.C给出四舍五入的算法,实际波特率略高于48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总结:104M没法被48000整除,system_spi.C给出四舍五入的算法,实际波特率略高于48000. ...

弄个正好能整除的不好弄,最好懂弄成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