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油墨的特性和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8-27):
  印制电路板所采用的各种类型的油墨都有很多性能,其中重要的就是油墨的粘性、触变性和精细度。这些物理特性,需要知道以提高运用油墨的能力。
  一.油墨的特性
  1.粘性和触变性
  在印制电路板制造过程中,网印是必不可缺的重要工序之一。为要获得图像复制的保真度,要求油墨必须具有良好的粘性和适宜的触变性。所谓粘度就是液体的内摩擦,表示在外力的作用下,使一层液体在另一层液体上滑动,内层液体所施加的摩擦力。稠的液体内层滑动遇到的机械阻力较大,较稀的液体阻力较小。粘度测定的单位是泊。特别应指出的温度对粘度有明显的影响。
  触变性是液体的一种物理特性,即在搅拌状态下其粘度下降,待静置后又很快恢复其原来粘度的特性。通过搅拌,触变性的作用持续很长时间,足以使其内部结构重新构成。要达到高质量的网印效果,油墨的触变性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刮板过程中,油墨被搅动,进而使其液态化。这一作用加快油墨通过网孔的速度,促进原来网线分开的油墨均匀地连成一体。一旦刮板停止运动,油墨回到静止状态,其粘度就又很快地恢复到原来的所要求的数据。
  2.精细度:
  颜料和矿物质填料一般呈固态,经过精细的研磨,其颗粒尺寸不超过4/5微米,并以固状形式形成均质化的流动状态。所以,要求油墨具有精细度是非常重要的。
  二.油墨的使用注意事项
  根据多数厂家的油墨使用的实际经验,使用油墨时必须按照下述规定参考执行:
  1.在任何情况下,油墨的温度必须保持在20-25℃以下,温度变化不能太大,否则会影响到油墨的粘度和网印质量及效果。
  特别当油墨在户外存放或在不同温度下存放时,再使用前就必须将其放在环境温度下适应几天或使油墨桶内达到合适的使作温度。这是因为使用冷油墨会引起网印故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要保持油墨的质量,最好存放在或贮存在常温的工艺条件下。
  2.使用前必须充分地和仔细地对油墨进行手工或机械搅拌均匀。如果油墨中进入空气,使用时要静置一段时间。如果需要进行稀释,首先要充分进行混合,然后再检测其粘度。用后必须立即把墨桶封好。同时决不要将网版上油墨放回到油墨桶内与未用过的油墨混在一起。
  3.最好采用相互适应的清洗剂进行清网,而且要非常彻底又干净。再进行清洗时,最好采用干净的溶剂。
  4.油墨进行干燥时,必须具备有良好排气系统的装置内进行。
  5.要保持作业条件应符合工艺技术要求的作业埸地进行网印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