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94ncpt的DMA串口处理中断问题

楼主(2014-08-27):
为什么开启DMA的串口处理中断,总是在中断跑,跳不出来,附程序(串口里已配置和使能DMA的串口处理中断)
uint32_t ulStatus;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0_BASE, false);
                   uint32_t recv_n = 0;
                char c;
                int port_id = 0;
                unsigned long ulMode;
    //
    //
    //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0_BASE, false);
           //
    //
    //
    UARTIntClear(UART0_BASE, ulStatus);

                //
                if( ulStatus & UART_INT_RX || ulStatus & UART_INT_RT )                //
                {
                                for (;;)
                                {
                                        if (!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break; //

                                        c = UARTCharGetNB(UART0_BASE); //

                                        recv_n++;

                                        if (RxIndex[port_id] < MAX_SIZE)
                                        {
                                                RxData[port_id][RxIndex[port_id]++] = c;
                                                RxData[port_id][RxIndex[port_id]] = '\0';
                                        }
                                        if (recv_n == 11)
                                                break;
                                }

                                if ( ulStatus & UART_INT_RT )
                                {
                                        RxLen[port_id] = RxIndex[port_id];
                                        RxIndex[port_id] = 0;
                                //        Rt0IntNum++;
                                        RxEndFlag[port_id] = true;
                                        uartPuts( 0, RxData[0] );
                                //        Uart0Func();
                                }

                }

                if( ulStatus & UART_INT_DMATX )
                {
                        ulMode = uDMAChannelModeGet( UDMA_CHANNEL_UART_TX[port_id] | UDMA_PRI_SELECT );
                        if(ulMode == UDMA_MODE_STOP)
                        {
                                uDMAChannelAssign(UDMA_CH9_UART0TX);
                                if( DMAlen[port_id] > 1024 )
                                {
                                        memcpy(DMA_temp[port_id], DMA_tBuff[port_id]+1024, DMAlen[port_id]-1024);
                                        uDMAChannelTransferSet(UDMA_CHANNEL_UART0TX | UDMA_PRI_SELECT,
                                                                                                    UDMA_MODE_BASIC, DMA_temp[port_id],
                                                                                                    (void *)(UART0_BASE + UART_O_DR), DMAlen[port_id]-1024 );

                                        uDMAChannelEnable(UDMA_CHANNEL_UART0TX);
                                        DMAlen[port_id] -= 1024;
                                }
                }

                }

网友A:
对这个片子不熟悉     你确定一下   是跳进去出不来
还是一直在进入

楼主:
一直在进入,有3个串口都要用到这个程序,跳到第二个的时候就一直在串口DMA中断里面,就一直出不来了

网友B:
我不是很清楚的,不过呢放在仿真软件里面仿真调试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