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现需要使用一种光耦,输出端能够耐1000V电压,求推荐~~~

楼主(2014-08-27):
现需要使用一种光耦,输出端能够耐1000V电压,求推荐~~~

网友A:
普通光藕加个耐压高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光藕加个耐压高的三极管

谢谢!一直在思考用继电器之类的,你这个方案很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光藕加个耐压高的三极管

求给个电路,

网友C:
可以两个光耦串联

网友D:
光耦输出驱动MOS管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给个电路,

先说你要做什么用

网友E:
其实光耦的类型很多, 功能各异. 不过直接能驱动 1000V 还是很难找到.
加一级驱动是个好办法, 驱动电路其实很简单, 网上很容易找到. 能够 1000V 以上的, 有高压三极管, IGB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你要做什么用

这你得问楼主,我只是对你说的“普通光藕加个耐压高的三极管”感兴趣,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F:
给你画了个,不过电路形式好几种,得看具体要求了。哦,这个仍然是光耦集电极输出···

网友G:
光耦的耐压一般都是说输出对于输入的吧,你输出就要这么高的耐压,单个光耦可能不一定好使。看看光MOS吧

网友H(2020-03-19):
引用 网友G:
光耦的耐压一般都是说输出对于输入的吧,你输出就要这么高的耐压,单个光耦可能不一定好使。看看光MOS吧 ...

PHOTOMOS达到这个耐压的型号,一般都有较大的延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给你画了个,不过电路形式好几种,得看具体要求了。哦,这个仍然是光耦集电极输出···
...

图中外加的这个管子,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就达不到串联增加耐压的目的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普通光藕加个耐压高的三极管

这个外加的耐高压三极管怎么控制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外加的耐高压三极管怎么控制呢?

由BE结的电流控制啊...基本的三极管工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由BE结的电流控制啊...基本的三极管工作..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应该跟我现在的一个应用差不多,有点类似于PHOTOMOS或者可控硅光耦,次级侧不想再单独加控制电源,也就是,次级只有1000V的强电作为被控的主回路电路。
PHOTOMOS的速度稍微慢了点。

网友I:
固态继电器

网友F(2021-06-17):
引用 网友J:
花生吗?好几年不见。

好久不见,哈哈,好几年了,我连这里都很少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们是十年前在莫阿那里认识的,一年前那边开始收费和重新认证,但是我无法认证也没管道,也就没去了。这 ...

我还记得呢~~不知为啥那边上不去了。。。上不去就不上呗。。。
现在基本不上论坛,一个也不上,偶尔去国外论坛。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那边一年多前被人举报,遭网警关闭网站,打点之后,成本增加,因此开始收取年费,手机重新认证。境外手机 ...

原来如此~~这样也好~

网友K:
这个耐压指的是VCE耐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