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源管脚串入稳压管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4-08-27):
hp34401原理图运放电源管脚串联个稳压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A:
稳压管  都说是稳压了。肯定是这管子自身有稳定的压降嘛。。。

网友B:
降低运放电源电压Vamp = Vpower - V稳

网友C:
一旦有电流流过稳压二极管的话,稳压二极管上就会产生压降,压降约为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意味着运放的正输入端的电压约为18-4.7=13.3V 这样的话岂不是和负电源不对称了,一般不会这样使用运放(会影响失调电压)。看到你那个后级好像是AD输入端,有可能这里就是一个限幅的作用,即 使输入正电压不会超过13.3V。期待其他朋友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压的

为什么要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  都说是稳压了。肯定是这管子自身有稳定的压降嘛。。。

为什么要降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  都说是稳压了。肯定是这管子自身有稳定的压降嘛。。。

可能是运放供电有要求  查查运放的供电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旦有电流流过稳压二极管的话,稳压二极管上就会产生压降,压降约为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意味着运放的正输 ...

嗯 主要就是问为什么运放电源供电要设计成不对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降压?

在这里觉得稳压管多余了。可以不用他。或者有更好的解释希望楼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主要就是问为什么运放电源供电要设计成不对称?

你有认真看我的回复吗?电路又不全,自己又不思考,别人回了也不认真看,能解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有认真看我的回复吗?电路又不全,自己又不思考,别人回了也不认真看,能解决问题? ...

你太势利了!水平有限还这么势利。别这么看不起实习生。你知道楼主不是某版主的马甲?

楼主:
知道了,谢谢楼上各位。解答也好批评也好,都谢谢各位。原因应该是AD706的供电电压极限值为正负18V,要留一点余量,因此串联稳压管降压。另外不对称电源电压不会有会影响失调电压这一说。

网友F:
这种用法,显然是为了防止抄板。如果还有软件,抄板硬件,拷贝软件几近不能。

网友G:
设计图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谢谢楼上各位。解答也好批评也好,都谢谢各位。原因应该是AD706的供电电压极限值为正负18V,要留一 ...

我的问题,没有看数据手册,确实也没想到还能这样来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没有看数据手册,确实也没想到还能这样来留余量,而且好像是不是还利用稳压管的压降给其他地方 ...

给另一个的AD706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旦有电流流过稳压二极管的话,稳压二极管上就会产生压降,压降约为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意味着运放的正输 ...

图上2个706电源都降压了,应该只是考虑到稳定性,+/-18V是706电源最大额定值。靠电源轨来限幅?。。。。。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设计图不错,学习一下

34401图,网上一搜就是。

网友H:
起保护作用。用在EMC测试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