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4-08-27):
我为厂家开发了一款开关电源,电源常年户外工作,市电升至290V也能长时间工作(额定负载的情况下),无发热异常现象,可是最近厂家反映有些开关电源损坏都是22uF/400V滤波电容爆裂后保险丝熔断,经询问:“市电正常,就是最近一个星期都工作在开停的状态(1Hz)”。整流之前有0.1uF/275V安规电容和30mH电感滤波器,我想再加一个10D-9不知能否能解决问题,谢谢各位,多出出主意,很急,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电路来分析吧
有时候不是相加就能加的。

网友B:
能了解一下电路么

网友C:
电容初始未充电时,开机瞬间会有大浪涌电流, 小功率开关电源多用NTC作为限制器件.若频繁起动,NTC电阻温度高而电阻值小,也起不到限流作用,可尝试直接用功率电阻.

看似理论一大套…注意:人家是爆电容!…

网友D:
也可调整22uF/450V电容,和一个磁芯电感!

网友E:
是不是买到次品级的电容了?刚好用在一批货上面。

网友F:
频繁启动坏就正常,加电阻。

网友G:
电解电容“爆”1:过压 2:过流 3:过热…
    查:1:周边设备有无相同现象、整流桥穿没?…使用环境温度…对比器件批次标号。

网友H:
大家都很热心的帮助楼主啊

楼主:
谢谢各位,除了22uF/400V滤波电容爆裂后保险丝熔断,其他正常

网友I:
过零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初始未充电时,开机瞬间会有大浪涌电流, 小功率开关电源多用NTC作为限制器件.若频繁起动,NTC电阻温度高 ...

谢谢,我也想加电阻,就是加多大的合适?成本,空间,发热严重的话,会带来电源盒内温度升高,如果再加上夏日暴晒,所以才先加NTC----10D-9试试

网友J:
加了以后必须要实际测试

网友K:
290供电就不要用400的电解了,用4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290供电就不要用400的电解了,用450吧。

我是说290V还能正常工作,说明虽然是400V的已经过450V了质量很好,开关电源工作在220V不是耐压问题

楼主:
还希望大侠们多出出主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