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读HMC5883电子罗盘

楼主(2014-08-27):
每次读0x03寄存器之前都要初始化,为什么初始化一次却不行
while(1)
         {
                 //HMC5883_Init();
                a[0]=Sing_Read_IIC(0x3c,0x03);
                a[1]=Sing_Read_IIC(0x3c,0x04);

例如把上面//HMC5883_Init();注释恢复后,有数据变化,注释掉数据就不在变化了,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 我把我调好可以用的给你了

网友A:
这个是附件 给你了

溜溜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附件 给你了

解压不了,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压不了,打不开,

可以,没问题,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问题,再试试

你用什么解压软件啊?我下了3个解压软件专门解压这个压缩包都是显示数据被损坏,下了不止十次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解压软件啊?我下了3个解压软件专门解压这个压缩包都是显示数据被损坏,下了不止十次了 ...

原来是浏览器问题,谢谢了

网友C:
楼主真享福,还有网友上传参考的程序;

网友D:
楼上的正解啊

网友E:
不太好用

网友E:
模拟iic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模拟iic吧

由于STM32的硬件I2C有BUG 所以一般我都是用的模拟I2C 并且里面的延时时间可以自己调整  对外只要定义了接口就可以用 所以比较适合裸机

可能相比于其他确实不好用 但先做到功能上的完整性
有不足之处还请之处 谢谢

网友F(2015-10-07):
用不来,有人能教一下吗?

网友G(2016-01-12):
你调好的这个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也会出现无法读数据的问题,只有再初始化才会恢复,你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