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386,3.3v的输出引脚为什么输出4.3V

楼主(2014-08-27):
1.4V输出引脚正常,板子已经焊上无法拆下,是电源芯片的事吗?求指点,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在线等

网友A:
首先, 希望把帖的图片幅面做小点, 这么大, 反而上面的器件看不清.
从电路看, 反馈没有问题. 是不是负载太轻了.

楼主:
负载应该没问题,刚发现个现象,D2肖特基二极管平时都是很热的,现在居然不热了,很可能是穿了,明天换个试试。

网友B:
正常的那个正常发热吗

网友C:
这个功率效率的如何呢?3.3V输出电流可做到3A的,很不错的啦。

网友C:
这个是芯片自身呗烧坏了的,重新换一个芯片吧。

网友D:
焊接好了吗

网友D:
看看引脚有虚焊吗

楼主:
芯片没事,引脚弄错了,直接测得5V,被负载一拉就降到4.3了,芯片输出3.3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