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采样速度问题请教,请看如下图片

楼主(2014-08-27):
三个示波器采样的是同一个信号,只是不同的速度,第一个是250MSa/s,第二个是1G,第三个是50M,我想请教下,为什么同一个信号,不同的采样速率会有不一样的结果,第一个图是那么混乱的信号,为什么到第三张时的速度就是那么清晰了呢?

网友A:
时间轴的比例不同。在时间轴的比例相同的情况下还有区别的话,再说采样率不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