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流电压电流的测量

楼主(2014-08-28):
现有一电路,阻性负载,输入交流电压是在一定范围波动的,如何计算电阻值?

网友A:
那就想办法测出电流,电压,还有相位;
电路可以参考CS5460芯片的资料;

网友B:
计算出有效交流电压值和有效电流值进行计算就可以了,理论纯阻性的相位角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既是纯阻性的,断开连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