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接地问题,请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4-08-28):
新手发帖,不会上图,请多包涵。
最近开发一款传感器采集仪,用在工地上对建筑进行检测。由于使用环境复杂电路总是出现一些不稳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接地引起的,所以请教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次测试:
采集仪由220V供电,通过一个开关电源变成直流后给电路板供电,电路板另一端接传感器,开关电源和电路板都装在一个不锈钢的箱子里。整个系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接大地,就这样悬浮的,结果发现频率采集不稳定(传感器信号经过滤波放大得到一个频率信号),数值乱跳,然后拿回实验室再改进。

第二次测试:
由于第一次不稳定,看了一些帖子说用DCDC隔离一下就好了,于是在开关电源和电路板之间增加的一个隔离型DCDC。在DCDC输入级还增加了datasheet上推荐的EMI电路,再次测试,频率稳定,能正常采集。

我对接地的问题不是很懂,两次测试都没有接大地。网上找过一些资料也没有碰到我这种应用场景的(好吧,是我收集资料的能力太差了)。增加DCDC之后,整个系统就有3个地,开关电源的交流地,DCDC输入地和DCDC的输出地,请问这三个地如何接到大地上才更稳妥???如果不用DCDC,只用EMI电路是否也可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第一次使用的AC/DC难道不是隔离的?或者说第一次的AC/DC输出纹波较大?

网友B:
隔离型DCDC就是输入地和输出地完全独立 要不就是非隔离了

网友C:
楼主理解的有问题啊,浮地系统没有问题,一般强电侧才需要接大地,主要为了安全。
首先确定传感器与采样信号是不是隔离的。
然后你设计采样设备与电网是不是隔离(电网往往会引入工频干扰)。
最后,你所做的那些,DCDC,ACDC,无非是降低电源引起的干扰,跟接地没有关系。
当然不清楚,你输入信号和采集方式,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引入干扰。

网友D:
六楼高见呐!…

网友E:
目测是电源本身文波就大,可以把没加DCDC的板子测下电源的文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使用的AC/DC难道不是隔离的?或者说第一次的AC/DC输出纹波较大?

开关电源肯定是隔离的,用的铭伟的开关电源,第一次AC-DC输出文波确实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理解的有问题啊,浮地系统没有问题,一般强电侧才需要接大地,主要为了安全。
首先确定传感器与采样信 ...

我对接地系统确实不了解,所以理解可能有很大问题。
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我还用了电池,发现如果不接220V而用电池就没有问题,所以我肯定是电源的问题,才增加的隔离型DCDC,以降低电源引起的干扰。
浮地系统会不会累计电荷?或者引起串扰什么的?
传感器是小电压信号输出,直接接在电路板上,没有隔离

网友F:
这个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G:
没有仔细看,但我认为,你这个设备的外壳还是应该接地的,这样对抗干扰是有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www.gkong.com/co/paragon/learn_detail.asp?learn_id=18235
我也学习一下。

谢谢分享:lol

网友I:
楼主,你用的传感器本身ADC的DGND和AGND是怎么接的?我遇到过没把DGND和AGND直接接到一起导致的抗干扰能力下降的问题。

网友J:
这个不懂,过来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对接地系统确实不了解,所以理解可能有很大问题。
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我还用了电池,发现如果不接220V而用 ...

ACDC开关电源的隔离特性一般,主要能防止工频干扰。但是开关电源工作会产生一些其他干扰,尤其当输出信号质量较差时,所以一般把ACDC作为整个系统的电源,针对采样模块和控制模块单独配小功率DCDC模块。传感器的被测量部分,最好要与传感器测量电路隔离,当然传感器输出的小电压信号可以直接接到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DC开关电源的隔离特性一般,主要能防止工频干扰。但是开关电源工作会产生一些其他干扰,尤其当输出信号 ...

我目前的方案就跟你说的这个一样,开关电源是总电源,其他的子系统都是用小型DCDC隔离开的,然后机箱接PE,其他的都是浮地,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用的传感器本身ADC的DGND和AGND是怎么接的?我遇到过没把DGND和AGND直接接到一起导致的抗干扰能力 ...

AGND和DGND是一个地平面做的,我想问的主要是机箱的PE是否要接到电路板的GND上,因为示波器这种仪器的GND其实都是接在PE上的

网友K:
16楼的高见!采样电路的地要分割,一点接地;还要单独供电等

网友L:
你是没学成,就你说的问问题明设计上就有问题。只是把东西搬过来拼在一起。这是中国山寨通病。

所以出现了好多地与地的问题。自己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是没学成,就你说的问问题明设计上就有问题。只是把东西搬过来拼在一起。这是中国山寨通病。

所以出现了 ...

那这位大神分享点资料好让我们学学以后就不山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