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 5.0以上版本,单步调试以汇编而不是源代码进行的...

楼主(2014-08-28):
原来的问题见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725142-1-1.html

折腾了好几个月,中文E文到处搜索,只看到问题,没有人给出答案,非常的不爽,一直到5.11a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不得其解的降到4.72a用了很长时间。

前几天下载了多个官方示例代码,发现单步没有任何问题,逐一比较各个页面全部对比,还是没办法解决,最后最后的最后,发现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发出来给还在为此问题和将会为此问题困扰的同学google

工程目录不能带有中文字:L
直接改工程目录为全字符,问题解决,5.0之前的MDK是没有这个问题的,难道KEIL越做越回去了?

网友A:
不用中文路径和文件名是个好习惯,否则很多开发软件都会有莫名的问题

网友B:
把汇编窗口关了就行了,这都折腾成这样!我就5.0以上的版本,中文路径,并且比较深。一直用MDK,因为51就用的mdk,懒得换了,只知道picc不能中文路径,keil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汇编窗口关了就行了,这都折腾成这样!我就5.0以上的版本,中文路径,并且比较深。一直用MDK,因为51就用 ...

您得先确定“汇编窗口关了就行”,才能说“这都折腾成这样!”

网友B:
我的确实关了就行了,从3.xx到5.xx,操作系统xp、win7 32位、win7 64位,都用过,目前用的win7 32位,但是仿真器只用的jlink,V7 和V8。新建的工程默认是开汇编窗口的,关了之后,正常退出再进入就好了,直接关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确实关了就行了,从3.xx到5.xx,操作系统xp、win7 32位、win7 64位,都用过,目前用的win7 32位,但是 ...

顶楼的帖子你可以进去看,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都无法解决,可能5.0可以,你试试升到5.1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确实关了就行了,从3.xx到5.xx,操作系统xp、win7 32位、win7 64位,都用过,目前用的win7 32位,但是 ...

跟仿真器可能也有关,遇到这个问题是,哪怕模拟仿真,都是汇编级别的,鼠标指在源代码上,需要很多次F10才能走一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楼的帖子你可以进去看,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都无法解决,可能5.0可以,你试试升到5.11a? ...

上个月还在找更高版本的,但是没找到下载资源,我目前版本是v5.0.5.15。我都是把上边的汇编窗口关闭的,目前都正常,哪天弄个新版本试试,不过现在keil太大了,不太愿意折腾了。

网友C(2014-12-23):
刚刚把程序放到英文目录下,单步成功了!建议升级到高版本KEIL的朋友们,不要把程序放到中文目录下!

网友D(2015-07-06):
毛线,英文目录,5.14版,F10按到烂也走不了几行。。。

网友E(2015-08-06):
我也遇到了此问题,在xp系统下用的是最新版本5.15,但是总体感觉还是keil5有问题,原因:
1、与是否英文目录无关:
  **我测试了一个keil自带的例子中、英文目录都可以单步,而且我还特意用了2级的中文目录,所以从这里看是和目录没有关系的。
  而且注意到:
  **我原来在4.72下建的工程文件在哪种目录下都不行;
  **我在keil5.15下建立的工程文件在中文目录下不可以,但在英文目录下可以;
2、从上述看似乎和工程建立是时的默认状态有关或是和设置有关?因为他自带的例程没有这个问题。
3、在C下不能单步运行,按F10和F11是一样的效果,与在汇编界面运行的步数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肯定,他是自动进入了汇编仿真模式

总之应该是keil5的问题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否与所用的操作系统有关系呢,你们是否有用过其他操作系统的呢?

网友E:
新发现:
1、在keil515下建立带有中文目录的工程,在for循环的for处得按好几次F11才进入下一步(正常情况下只需一步)
2、把该工程移到英文目录下,可单步
3、在把这个英文目录下的工程文件移到另一个中文目录下,就实现能单步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keil5有问题。

网友E:
因此应该与是否他是不是keil自带的例子无关,应该是能够单步的在哪里都能单步,不能单步的也许转换一下中英文目录就可以。但总之是keil的bug!

网友F(2015-09-18):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鼓捣了一个下午也没哟解决,兄弟们有好的办法了吗? 我用的是MDK5.16和5.10都不能单步正常调试

网友G(2015-11-25):
我的纯英文目录页出现这个问题。KEIL MDK5.14

网友H:
我是KEIL MDK5.14,在中文目录下也出现这个问题,把工程拷贝到纯英文目录就好了。KEIL MDK4.72A中文下就没这个问题,keil越来越倒退了。

网友I:
软件有问题也算能够理解,Keil好歹比MPLAB的BUG少多了(PS:真心不是黑微芯,实在是用一次有砸一次的冲动)

网友J(2016-01-07):
坑人啊,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单步调起来非常不爽,万万没想到是这个原因。
反正我的环境win8+mdk5.17+stlinkv2问题解决了,没试过其他系统环境。
多谢楼主做了这么多测试!

网友G(2016-03-05):
我的KEIL 5.14 纯英文目录,还是这问题,4.72A确实可以,KEIL在倒退。

网友G:
我的KEIL 5.14 纯英文目录,还是这问题,4.72A确实可以,KEIL在倒退。

Keil5.18把工程放到英文目录下,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还在找更高版本的,但是没找到下载资源,我目前版本是v5.0.5.15。我都是把上边的汇编窗口关闭的, ...

我关了也进不去,这KEIL 垃圾的很,孩子啊倒退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的KEIL 5.14 纯英文目录,还是这问题,4.72A确实可以,KEIL在倒退。

MDK 5.18,换了纯英文目录以后有改善,但是还有大约10%的概率会掉进汇编程序里。注意,更换英文目录之后,一定要重新编译整个项目,否则还是一样进汇编。

网友L:
我安装的是5.18版本,调试F746也出现这个问题,调了两周了,ma的,还以为我程序哪里有问题,准备换IAR!!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我安装的是5.18版本,调试F746也出现这个问题,调了两周了,ma的,还以为我程序哪里有问题,准备换IAR!! ...

找到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MDK输出那几个都要勾起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K:
MDK 5.18,换了纯英文目录以后有改善,但是还有大约10%的概率会掉进汇编程序里。注意,更换英文目录之后, ...

如shang

网友M:
KEIL 5下找Project 下的文件还不能用鼠标滚轮,大家有碰到吗,还是4.72最好用,就跟99SEE一样4.72也要做个经典吗?哈哈

网友N(2016-04-08):
KEIL真的不如IAR好用!
尤其是调试的时候,
keil经常乱跑,非常不爽。

IAR无论编译速度,生成的代码空间都比keil好的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N:
KEIL真的不如IAR好用!
尤其是调试的时候,
keil经常乱跑,非常不爽。

解决办法如上

网友O(2016-09-11):
Option For Target -->Debug--->勾选Run to Main()就能解决 keil V5.20供参考

网友K(2017-04-09):
有点用,但是Keil5.18有时还是会掉进汇编。

网友P(2017-05-11):
24楼,喜欢你

网友Q:
那我问个问题,查找结束,双击后不能跳到对应的函数行,请问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R(2018-02-26):
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操作系统Windows7旗舰版,KDK5,23,在使用盗版STlinkV2仿真时碰到单步调试只能查看汇编代码的调试运行情况,在尝试楼主及层主们的方法后无果,在对比别人的工程时发现我的debug,stlink选项中有一项download to flash 我勾选了,我把这个选项去掉后在C语言窗口就出现了运行代码行的箭头

网友S:
我用的是keil c51 v9.56,图标显示keil5,最新版本好像是v9.57,
如果子程序和主程序main在同一个.c文件中,只需要鼠标点一下相应的窗口,就可以按相应语言执行(文件路径有中文)

如果子程序和主程序main不在同一个.c文件中,不管文件路径有没有中文,都是按汇编单步执行;
关闭汇编窗口,退出调试模式,关软件,反复试各种顺序,都是按汇编单步执行;

网友T:
我现在就一直这个问题啊,关不关汇编窗口都一样的。
就是单步要进入一个函数的话,那都不知道要按多少下才能进入到函数代码中

网友U(2018-07-24):
引用 楼主:
您得先确定“汇编窗口关了就行”,才能说“这都折腾成这样!”

汇编窗口关了也不行啊,现在是蛋疼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找到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MDK输出那几个都要勾起来

没用的照样不行,我没设置断点,一点调试就进入systeminit函数停那了,还要一步一步的按

网友V(2019-03-24):
版本5.14.2。我估计是找到问题点了,卡死的时候按F10或F11都可以控制,鼠标点击图标不能单步走,按几次F10或F11就又可以鼠标点击图标控制了。估计是全速仿真后,图标功能失效了

网友W:
也在捣鼓程序,用的是keil5.0. 可从来没试过debug功能。
  我直接生成hex文件,然后在线烧录目标板子,通电测试,看结果。若有异常或不符合设计要求,直接改代码,再生成Hex,再烧录...再通电测试...
   是我的做法太落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