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_sabresd: nfs挂载rootfs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8-28):
内核启动到以下阶段就卡住,这个内核镜像如果烧写到mmc是没问题的?
---------------------------------------------------------------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6: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3: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2: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1: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1:32:51 UTC (5571)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4, irq=-1)
PHY: 1:04 - Link is Up - 100/Full
Sending DHCP requests ., OK
IP-Config: Got DHCP answer from 0.0.0.0, my address is 192.168.1.102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102,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1,
     host=192.168.1.102,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0.0.0.0, rootserver=192.168.1.106, rootpath=, mtu=576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2.
Freeing init memory: 208K

------------------------------------
uboot的env设置:

MX6Q SABRESD U-Boot > printenv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2
serverip=192.168.1.106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3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nfsroot=/home/ketp/arm/nfs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ip=off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 mmc dev 3; 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 bootm
bootcmd=run bootcmd_net
ethaddr=00-11-22-33-44-55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thact=FEC0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楼主你好,首先建议你先试一下重新启动一下NFS网络:
cd /etc/init.d
sudo ./nfs-kernel-server restart
试一下哈~~

楼主:
我是先从emmc的rootfs启动,测试nfs没问题后,才改为从nfs挂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首先建议你先试一下重新启动一下NFS网络:
cd /etc/init.d
sudo ./nfs-kernel-server restart

试了下,如果是freescale自带的rootfs就可以启动,oneiric就无法启动,感觉可能是oneiric的network启动有问题,nfs服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请fsl工程师帮忙看下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尝试,把rootfs的所有文件的组和属主都改为root后,系统可以起来了,但从下面的红色部分开始启动就非 ...

楼主你好,你的文件系统是ubuntu的对吧?如果你文件系统是ubuntu的话,启动起来确实会蛮很多的。

网友B:
楼主你好,看了一下你的启动消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于摄像头,这里没有该设备,所以会找不到,是正常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启动过程/日志和直接从emmc启动差别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启动过程/日志和直接从emmc启动差别很大

是的呢,直接从emmc启动的话,所有的文件都是在emmc上。而从NFS启动的话,需要设置不同的环境才可以正常启动的,过程是麻烦一些,但是更改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果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直接从emmc启动的话,所有的文件都是在emmc上。而从NFS启动的话,需要设置不同的环境才可以正常 ...

我的意思是从nfs和emmc启动,在启动根文件系统后应该就是一样了,但从启动日志看实际结果差别很大,无法用nfs来调试

网友C(2015-03-11):
楼主解决没有,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

网友D(2016-03-01):
这帖子好老
你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应该在linux下用root权限解压文件系统,而不是其他的随随便便的用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