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IC能调试,不能工作呢

楼主(2014-08-28):
调试状态先运行挺好。
单独加电源工作就不行,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位?

谢谢啊。
我刚学,MPLABX提示了,我没注意,改了就好了。

网友B:
一般都是配置位的振荡设置和BOD等没打开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配置位的振荡设置和BOD等没打开的原因。

嗯。初学,没想配置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