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问:Protel里铺铜之前安全间距设置为多少?

楼主(2014-08-28):
请问:Protel软件,对板子铺铜之前,安全间距设置为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A:
15-25mil吧

网友B:
分区域覆铜,不同区域可能要求不一样,比如大电流,多干扰区,MCU区等等,最小得10mil以上吧

网友C:
至少0.5mm以上
高压区 再放宽

楼主:
我的一款板子是移动电源。有同行说安全间距8MIL就行。

网友D:
我一般是信号线15mil,其它特殊net要考虑电压等因素进行设置

网友E:
一块板子不同区域不同设置

网友F:
我这里的一般都是设置为0.4mm的,听说没多大问题。但我想借鉴一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G:
40mil到50ml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至少0.5mm以上
高压区 再放宽

老大~你想听听我当年入手的时候使用的方法么?
直接打电话给板厂,先让他们给我讲一会,然后让他们提供制板的价格(这个里面有他们的工艺等等)
然后就可以知道自己要设计成什么样子了~
能生产的,工艺最高,然后最便宜的间距就是我的第一选择
当年在21IC上看道德最佳间距等一系列的文档,说实话用处不大~
这个一定要按照你自己的需求(能画出来)和能够生产考虑~

印象中,有个板厂能生产1mil的线,当时就不淡定了~

网友I:
看经验。看电流大小看你的习惯和风格。一般自己用的板子如果是信号线比较细的差不都8MIL吧。一般的线10-18MIL。如果是大电流部分尽可能的加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经验。看电流大小看你的习惯和风格。一般自己用的板子如果是信号线比较细的差不都8MIL吧。一般的线10-18M ...

版主的答复比较合理。学习了。

网友J:
我的信号线一般是10mil,电源线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