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推荐2相8拍步进电机驱动IC

楼主(2014-08-28):
(无正文)

网友A:
THB6032S/MQ,THB6064AH/MQ,THB7128,THB6128  这些都可以,根据你需要多大电流、细分、供电电压来选择具体哪一款。

楼主:
有小功率的不,输出电流最大0.8A的,拍数最大的8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B6032S/MQ,THB6064AH/MQ,THB7128,THB6128  这些都可以,根据你需要多大电流、细分、供电电压来选择具体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小功率的不,输出电流最大0.8A的,拍数最大的8拍就可以了。

THB6032S  价格合适,发热还小

楼主:
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