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解STC的芯片咋样?

楼主(2014-08-28):
如题,真的像他们主页中那样说的那么NX吗?全球第一?
稳定性如何?EMC性能如何?性价比和其他美系日系台系咋样?

网友A:
不怎么样,只适合玩玩

网友B:
得你用于什么产品的,不是万能MCU,具体情况,具体说

网友C: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同的人对MCU有不同的喜好;
我可以给你推荐ABOV的MCU;

网友D:
全球第一,你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同的人对MCU有不同的喜好;
我可以给你推荐ABOV的MCU;
...

ABOV。。。。行家!:handshake

网友D:
STC的芯片学习比较合适!我们读书的时候学51就是用STC的 89C52,当时6块钱一片,贵死了! STC的吸引人的就是说有什么序列号,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BOV。。。。行家!

你们现在哪款MCU可以代替飞凌的

网友F:
学习用挺好,做产品要慎重

楼主:
目前需求DIP封装的,又要求过4KV的EFT ESD 这就对芯片的抗扰度有要求,不知道做产品的话STC是否可以胜任?
其他的芯片广告比STC要低调,不知道性能咋样,而且现在DIP封装的比较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们现在哪款MCU可以代替飞凌的

你说的很笼统  各有各的优点   对于ABOV不了解的 可以了解下ABOV 的官网 http://www.abov.co.kr

网友H:
适合就用,还是有比较多人用的,一是51内核,简单易用,2呢下载比较方便,3价格呢,一般吧

网友I:
STC的技术说明手册就是广告宣传手册里面夹带技术说明。。。。

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们现在哪款MCU可以代替飞凌的

你是说飞凌53系列吗
HC18P013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需求DIP封装的,又要求过4KV的EFT ESD 这就对芯片的抗扰度有要求,不知道做产品的话STC是否可以胜任?
...

你需要什么资源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需求DIP封装的,又要求过4KV的EFT ESD 这就对芯片的抗扰度有要求,不知道做产品的话STC是否可以胜任?
...

我觉得STC的还是可以一试  我这边测试了15F2K的  学习用的  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飞凌53系列吗
HC18P013

是53的,应该有一个软件,可以把53写好的程序转换成芯圣的sq103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53的,应该有一个软件,可以把53写好的程序转换成芯圣的sq103吧

嗯,是的!您有用到吗? 加QQ聊聊

网友K:
任何单片机都需要外围电路和合理的PCB板布局和走线的配合,STC做产品没问题,带变频器照样工作的挺好,恶略的工业现场也在正常工作着,MCU只是产品的一部分,就看你其它的怎么设计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目前需求DIP封装的,又要求过4KV的EFT ESD 这就对芯片的抗扰度有要求,不知道做产品的话STC是否可以胜任?
...

中颖的MCU 抗干扰不错啊,你可以了解下。也有DIP封装的

网友M:
STC在国产8位单片机中还是不错的,毕竟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像89,90也是做了7,8年了,现在还是经久不衰的哦,现在主推STC15单片机,升级Y5内核,速度提升20%,内置高精度时钟(可调节),可省掉外部晶振;超强抗干扰,无法解密,有自定义加密功能,可发布项目程序,有全球唯一ID号,温度等级相对较高,价格超便宜,刚出一款4K  SRAM,4个串口,8路PPWM(带死区控制),管脚最多有64个哦,后期支持USB下载。STC下载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是厂家直销,没有代理,供货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任何单片机都需要外围电路和合理的PCB板布局和走线的配合,STC做产品没问题,带变频器照样工作的挺好,恶略 ...

就是因为走线太糟糕了。结果替换了产品上原先新茂的IC 结果还是一样EFT过不了。要改板子的话,工作量大。
症状有RAM值被打飞,程序跑飞。整版打才2KV 就嗝屁了,报告说专门IC打可以过4K。看来布线影响太大了。
目前还是在新茂的IC口加小电容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颖的MCU 抗干扰不错啊,你可以了解下。也有DIP封装的

中颖的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尤其是EMC比较好的几款IC。我还是心理有数的,关键是功能和引脚和目前应用不兼容,DIP封装兼容51的基本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