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gpio口模拟RS485的疑问?

楼主(2014-08-28):
将stm32f103的usart2的两个引脚PA2、PA3配置成通用功能,即通用gpio模拟RS485,那么gpio引脚可以直接和RS485的两根线连接来接收信号吗吗?gpio引脚识别的是高低电平,而rs485的两根线是差分信号。求大牛给以指导???

网友A:
一般和485通讯是通过一颗串口转485芯片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和485通讯是通过一颗串口转485芯片完成

奥 着我查过,但不知到能不能直接相连,我想的应该有个电平转换什么的》

网友B:
楼主给自己找麻烦啊,不要模拟485

网友C:
不要用MCU的IO口模拟485,
由于485电气特性等的原因会导致MCU损坏。

网友D:
485芯片还是要加的,电平不匹配啊;

网友E:
电平驱动和开关驱动,不知道哪个会好些。。

网友F(2017-05-22):
引用 网友D:
485芯片还是要加的,电平不匹配啊;

加了之后,可以用IO口模拟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了之后,可以用IO口模拟吗?

STM32的UART口实在多,为何要软件模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TM32的UART口实在多,为何要软件模拟?

我用的STC的单片机,STC8A8K64S4A12。我在单独使用串口时,没问题。在初始化PWM后,串口无法通讯了。我也发了帖子,里面有代码,说的比较详细。https://bbs.21ic.com/icview-1713764-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加了之后,可以用IO口模拟吗?

可以,模拟串口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STC的单片机,STC8A8K64S4A12。我在单独使用串口时,没问题。在初始化PWM后,串口无法通讯了。我也 ...

STC有问题,不等于STM32就有问题。STM32F205 6个串口全部打开,2路PWM输出,4路AD采集也没有看到数据出错。

网友H:
应该跟模拟232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TC有问题,不等于STM32就有问题。STM32F205 6个串口全部打开,2路PWM输出,4路AD采集也没有看到数据出错 ...

是的,stm32我也用过,确实比stc的好。可是目前公司指定用stc的,现在遇到了问题,不知能不能通过代码修改来解决,还是stc芯片本身的问题。我改了十来天了,没有任何一点好的迹象,如果真是stc芯片的问题。那我也没辙了,还请大神帮忙看下代码可以修改吗,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17137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