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新手求指教,关于led消抖问题

楼主(2014-08-28):
用汇编写的程序,让小灯25%亮,用小灯时没问题,换上大灯就有抖动,怎么个原因,要多少Hz才最好?

网友A:
用小灯不亮是因为LED的电流小,变化不明显;
你要知道灯不闪,有两个原因:
1、是人眼的扫描频率,一般不要小于50HZ;
2、是灯的辉光效应;
建议你采用小于10ms的周期来调试占空比,
或者是用1ms的周期来做;

网友A:
如还有问题,可以再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还有问题,可以再联系我;

谢谢!我用的是4ms的周期,频率在250以上,接小的LED时一切正常,当接大灯时就会有抖动。
另外,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B:
补充一下:如果用软件做的PWM,要注意PWM波形必须稳定。
国泰智能  芯享实诚  QQ:39586734   TEL:185764477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还有问题,可以再联系我;

如果是用中断、计数器怎么实现25%亮

网友A:
利用中断的方式 你可以采用时间轮片的方法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中断的方式 你可以采用时间轮片的方法来做;

我现在对计数器,中断这块不太懂,要求按键按下状态不变,按键抬起改变状态,怎么实现

网友C:
用小于12MS的PWM周期, 我通常是8MS一个周期的

网友A:
你可以加我QQ 或者直接给我电话

网友D(2014-11-30):
请教 旭日东起“用小于12MS的PWM周期, 我通常是8MS一个周期的”
   这个12MS、或则8MS一般按照什么依据算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