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报警电路

楼主(2014-08-28):
          最近开始学习单片机,想要做一个电流检测报警电路。对要检测电路施加微弱的电压,如果电路的阻抗发生变化,或者电路中产生比较强的电流,则引起单片机的输入,有没有这方面的成熟电路或模块,请高手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自己先设计,设计完**坛,大家帮你改

网友A:
晕死,竟然遇到敏感词

网友B:
(1)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如几个安培),可以在环路中串联一个很小的电阻丝(几毫欧- 几十毫欧),这样对原有电路影响很小,有电流流过时,会产生压降,通过运算放大信号后给单片机的AD口,计算得到电流,反算出电阻的变化。
(2)小信号的话,取决于原有的电路的连接方式,一般也是可以通过分压输入到AD口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