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C语言数字带通滤波器怎么搞

楼主(2014-08-28):
我现在用了一个输出数字信号的人体红外,PYQ5828,现在想通过程序判断有人运动,需要一个带通滤波器,求高手出招!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用matlab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atlab实现

用C语言能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C语言能做吗?

先用matlab仿真,在导成c语言文件。因为matlab有很多现成的算法,只要配配参数就能实现,某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