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电磁兼容性设计问答

楼主(2014-08-28):
  1. PCB电磁兼容性设计时要特别注意关键信号的处理,这里的关键信号指那些信号?
  答:从电磁发射的角度考虑,关键信号线指周期性信号,如本振信号、时钟信号、地址低位信号等;从敏感度的角度考虑,关键信号指对外界电磁干扰很敏感的信号,如低电平模拟信号。
  2. 为什么数字电路的地线和电源线上经常会有很大的噪声电压?怎样减小这些噪声电压?
  答: 数字电路工作时会瞬间吸取很大的电流,这些瞬变电流流过电源线和地线时,由于电源线和地线电感的存在,会产生较大的反冲电压,这就是观察到的噪声电压。减 小这些噪声电压的方法一是减小电源线和地线的电感,如使用网格地、地线面、电源线面等,另一个方法是在电源线上使用适当的解耦电容(储能电容)。
  3. 在实践中,常见到将多股导线绞起来作为高频导体,据说这样可以减小导线的射频阻抗,这是为什么?
  答:这样增加了导线的表面积,从而减小了高频电阻。
  4. 为什么自动布线软件完成的线路板往往辐射较强?
  答:自动布线软件一般不能够保证周期性信号具有较小的回路面积,因此会产生较强的辐射。
  5. 减小线路板电磁辐射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答:使容易产生辐射的信号(周期性信号)具有最小的回路面积。如果线路板上有外拖电缆,辐射较强的电路远离输入/输出电路,在输入输出电路的位置设置“干净地”以减小电缆上的共模电压。
  6. 怎样从选器件方面减小电磁辐射?
  答:选择功耗低、上升/下降沿尽量缓、集成度尽量高的芯片。
  7. 在使用多层板布线时,为了避免数字电路地线与模拟电路地线相互干扰,用两层地线面分别做数字地和模拟地,可以吗?为什么?
  答:不可以,两层地线之间的寄生电容较大,会发生严重的串扰。
  8. 为什么在进行线路板布局时,要使高频电路尽量远离I/O电缆接口?
  答:防止高频信号耦合到电缆上,形成共模电压(电流),产生较强的共模辐射。
  9. 在数字电路的线路板上安装电源解耦电容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解耦电容与芯片电源引脚和地线引脚形成的回路面积要尽量小。
  10. 两个屏蔽机箱之间的互联电缆是辐射的主要原因,为了减小电缆的辐射,往往使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要有效地抑制其电磁辐射必须满足什么条件?
  答:电缆的屏蔽层与屏蔽机箱之间360 搭接,使其满足哑铃模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