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

楼主(2014-08-28):
双列八脚贴片焊接;
上面标字

33AE
90LV
027M

路过的高手能告一下这是什么东东!!??
网上找不到啊

网友A:
找不到,帮顶。建议提供更多信息,你提供的信息越多,找到的可能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帮顶。建议提供更多信息,你提供的信息越多,找到的可能越大

兄弟啊!就这么一个小片子上面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了

网友B:
原理图和PCB或硬件照片。

网友C:
把周围器件连线出来吧电路图搞出来。分析者片子主要是什么类型的芯片,然后进行比较分析。

网友D:
DS90LV027M L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