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人问红外(菜鸟卡住被虐心,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4-08-28):
新人一枚,研究红外有一阵子了,从刚开始的什么都不懂,到现在了解了皮毛。现在遇到问题卡住了,特来求助,希望大神不吝惜赐教!
先说一下我现在的状况:首先我想实现红外通信。有两个小模块红外发射和接收,这两个模块都是很简单的那种,没有电路的38K载波信号,得通过软件实现。我用的是51单片机。接收的程序我用的是买来开发板的程序,现在大概能看懂,但是自己还没尝试写过解码程序。另外自己写了个红外发射的程序原本觉得应该是个很简单就能完成的程序,可没想到运行起来后接收不到。后来改了改接收的程序后能接收到了,可一直显示一个固定值(无论我怎么改要发射的数据)。
再来说下我的程序:接收程序解码部分的大概思路是通过判断两个下降沿的时间间隔来确定0、1。同时将解码出来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就是赋值给SBUF,然后打印出来。
发射程序我用的是TO中断来实现38K的载波信号,初值给的是FFF2,晶振12M,这样就是13US中断一次,每次我从新赋值后会执行a=~a和counter++的命令,这样就产生了占空比1:2的38K信号。发送数据时执行TX=y&a(TX就是发送端,y是要发送的数据0还是1),counter用来计时,而发送高低电平的时间则用counter_end(每次都会从新赋值)来限制。通过if(counter<counter_end)语句来控制发送数据0、1的时间。
现在遇到的问题大概有几个:
1、红外接收程序中是四个打印命令可下载后实际操作每次只会打印出三个字符。而如果屏蔽掉一个打印命令后在操作打印的数据会出错,对于串口打印不是很懂?
2、红外发射部分,我设置FFF2这样可以么,这样是不是精度不高,太过频繁的进入中断会有什么不良影响么?个人认为接收不到是因为时间控制的不是很准确,大家用软件的时候都是怎么控制0,1发送的时间的?
3、最后想问下用硬件大家都怎么搭建38K的载波信号,除了555还有什么?
附:我尝试加大接收程序中的接收时间宽度也没有有达到效果。现在还不太会传文件,过一阵子我把整个程序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1、红外接收程序中是四个打印命令可下载后实际操作每次只会打印出三个字符。而如果屏蔽掉一个打印命令后在操作打印的数据会出错,对于串口打印不是很懂?
必须安装说明来操作。

2、红外发射部分,我设置FFF2这样可以么,这样是不是精度不高,太过频繁的进入中断会有什么不良影响么?个人认为接收不到是因为时间控制的不是很准确,大家用软件的时候都是怎么控制0,1发送的时间的?
可以用定时器模式2,调整初始值,配合示波器产生38K载波。 0,1可以用延时或定时器产生对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红外接收程序中是四个打印命令可下载后实际操作每次只会打印出三个字符。而如果屏蔽掉一个打印命令后在 ...

按照说明来操作?
模式二是8位重装的吧,和我这个16位重装的效果不一样么?不就是初值不一样么?(新人不懂)。我是担心初值比较大,这样精度上是不是就不高了,会很影响发射效果,毕竟所有的时间都是以定时器这个为基准的!手头无示波器.......

网友B:
  红外使用38K是因为常见的接收头形成了标准,里面都集成了红外透光、光电管、隔直、38KHz的滤波、放大、积分、比较器等一系列功能在里面,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新手不要轻易自己做,建议选择合适的38KHz接收头。接收头上接收到的可能是比较弱的信号,普通红外接收头很难还原得到与发射同样的占空比波形。
  发射部分可以自己做,只要满足38KHz的调制就行,不过要想发射距离远,一般的做法是用比较窄的占空比,很高的发射电流。有兴趣可以拆个红外的遥控器,通常是一粒8050,加两三欧的小阻值电阻,直接3V电池驱动,新电池瞬态电流可能远超100mA,旧电池也可以轻松做到有效距离超过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使用38K是因为常见的接收头形成了标准,里面都集成了红外透光、光电管、隔直、38KHz的滤波、放大、积 ...

我接收用的是一体化接收头,你说的都很对,但是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能帮帮忙么?

网友C:
帮忙的含义是帮忙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不是帮忙你从头学习,帮你设计。
你自己研究比较长一段时间后,再有什么问题,单独提出来解决。
比如分成几个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忙的含义是帮忙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不是帮忙你从头学习,帮你设计。
你自己研究比较长一段时间后,再有 ...

呵呵,你有看我写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有看我写的么!

看了,太长了。
1、用MCU不加38K振荡,直接MCU产生脉冲波形,是可以的。
2、MCU接收解码一体化遥控信号,也是可以的。
你先一个一个单独实现它。同时实现,几乎不可能。半双工可以的。
不要把串口打印绞在一起。

网友C:
你的MCU要比较快才可以,要1US可以跑5条左右指令的才好。

网友D:
楼主用STC15系列单片机即可,工作频率选择接近最大的25-30MHz为好,这样有较多的时间处理,也比较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接收用的是一体化接收头,你说的都很对,但是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能帮帮忙么? ...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用的51核的单片机。。
12MHz的51定时12X26T,产生38KHz误差倒是不大,可以接受。
如果是12T的51核,用中断软件来做,软件的办**造成输出间隔误差比较大,是会影响结果......
如果是1T的51核,中断服务函数写简单点,软件误差可能可以接受
不少现在能买到的51,定时器可以实现自动输出翻转功能,不需要软件介入;可以看看你用的51有没有PWM,可以用比较输出功能,这样可以方便做到占空比可调。

楼主:
#include <reg52.h>
sbit TX=P0^0;          //输出位
unsigned int y=0;//要输出的二进制数0,1标志位
unsigned int a=0;//38K输出标志位
unsigned char data_shuju;//要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int counter=0;         //中断计数标志
unsigned int counter_end;                //计数结束标志位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FD;                  //T0工作在方式一
        TMOD|=0x01;
        TH0=0xFF;                  //13us一个周期
        TL0=0xF2;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38K() interrupt 1         //38K调频信号
{
        TH0=0xFF;
        TL0=0xF2;
        a=~a;                                //一个周期反转一次
        counter++;
}
void send_byte(y,counter_end)         //发送0,1位
        {
                counter=0;
                while(counter<counter_end)
                        {
                                TX=y&a ;
                        }
        }
void send_data(data_shuju)                  //发送字节
{
        if((data_shuju&0x01)==0x01)        //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
        {
                 send_byte(1,43);          //560us/13us=43
                 send_byte(0,43);
        }
        else
        {
                send_byte(1,43);
                send_byte(0,130);           //(2250-560)/13=130
        }
        data_shuju>>=1;
}
void main()
{
        while(1){
                 init_timer0();
                 send_byte(1,700);     //引导码          9000/13=692
                 send_byte(0,350);     //引导码          4500/13=346
                 send_data(0x0F);                   // 地址码   随便写的
                 send_data(0xF0);                   // 地址反码
                 send_data(0xFF);                   // 数据码
                 send_data(0xFE);                   // 数据反码
                 }

}

这是我红外发射的程序,大家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本人菜鸟用的是STC89C52RC,晶振12M。不知道这样可以发射出来么。手边有一个红外避障的小模块,上面的接受头接收到红外信号小灯会闪烁,用遥控器发射小灯会变化,可用我的程序和发射模块就不好用了!

楼主:
这是我在红外发射的电路图(万用表量出来的)。还有就是红外的协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太长了。
1、用MCU不加38K振荡,直接MCU产生脉冲波形,是可以的。
2、MCU接收解码一体化遥控信号, ...

接受部分我先换成了一个红外避障的小模块用来观察有没有接收到红外信号。你看现在我这样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STC15系列单片机即可,工作频率选择接近最大的25-30MHz为好,这样有较多的时间处理,也比较好实现 ...

饿,这个晶振我用12M的一定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用的51核的单片机。。
12MHz的51定时12X26T,产生38KHz误差倒是不大,可以接受。
如果 ...

额,说实话,没太懂你的意思,新人不慎很懂,嘿嘿。
第一句:你说的12X26T什么意思?我产生38K用的是定时器13US一个周一反转一次,也就是占空比1:2的载波。
第二句:软件的成什么造成误差比较大?
第三句:你说的1T是一个机器周期就是一个时钟周期的一次么?
最后我用的是STC89C52RC,手册有,不过我感觉看的不是很懂的样子。似乎这个型号是12T的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说实话,没太懂你的意思,新人不慎很懂,嘿嘿。
第一句:你说的12X26T什么意思?我产生38K用的是定时 ...

第一句:你说的12X26T什么意思?我产生38K用的是定时器13US一个周一反转一次,也就是占空比1:2的载波。

这个38K的频率准确吗,误差多少?

网友C:
这个程序肯定有问题的了,输出的波形肯定不是你想要的波形了。
定时器中断,不需要再次赋值定时器寄存器的,定时器中断里给a取反,主程序里取这个值,波形不对了。
要考虑程序的运行时间。
12MHz,12T的话,1US,光定时器中断执行时间就很可能超过0X100-0XF2=14个机器周期了。
主程序都只能执行1条指令然后马上近中断了。
实在不行,先老老实实的不用中断,直接延时输出波形,可以调整延时的时间满足波形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说实话,没太懂你的意思,新人不慎很懂,嘿嘿。
第一句:你说的12X26T什么意思?我产生38K用的是定时 ...

1、13uS X 2 = 26,一条指令12个时钟周期,你产生的是13uS + 13uS的占空比为1:1
2、软件中断服务响应时间是不确定的,所以你出来的波形会有宽有窄,误差
3、是的。
  你用的片子支持 6T 模式,另外它的 T2 支持 PWM 模式,可以用PWM来做38KHz,见T2MOD寄存器的T2OE标志位说明。

网友E:
以下的描述,跟用什么MCU无关,效果一样。
在所有无线遥控中,红外收发是最简单的,只要按其时序参数,并允许一定的误差来处理,最经典的就是NEC码,非常的容易可靠发送接收,一般超过10米距离。
接收我一直使用100us左右查询,比外中断接收简单得多(用在PWM控制的灯具尤其明显),中断对us级的干扰都能响应,所以你得识别好,而查询一般不需要,可以很简单的就引入去毛刺的几句代码。

发送载波38KHZ还用外部IC发生555的,我认为是落后的设计(现在的MCU基本都能发出这个信号),MCU直接再不调制38K发出。占空比最好是1/3~1/5。
接收头如果是脉冲型的,则不能连续接收38KHZ,这个新手要注意,别拿着接收头找卖家说:你的接收头垃圾,接收不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你说的12X26T什么意思?我产生38K用的是定时器13US一个周一反转一次,也就是占空比1:2的载波。

...

没有成功,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肯定有问题的了,输出的波形肯定不是你想要的波形了。
定时器中断,不需要再次赋值定时器寄存器的 ...

首先,定时器中断里怎么不用再次赋值呢?
第二:0X100-0XF2是什么意思?不太懂
我回头写个用延时的试试,到时候传上来大家看看哈。光顾用中断,忘了用延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定时器中断里怎么不用再次赋值呢?
第二:0X100-0XF2是什么意思?不太懂
我回头写个用延时的试试, ...

8位自动重装载的,当然不用再次赋值了。
从0XF2到0X100溢出的数值呀。
你仔细看看51的内部资源的功能吧,指令时间,C对应的汇编代码是什么,也应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3uS X 2 = 26,一条指令12个时钟周期,你产生的是13uS + 13uS的占空比为1:1
2、软件中断服务响应时 ...

额,那个。13us X 2 = 26不就是38K么,怎么和12扯上的关系?12我算定时器初值的时候才用了!

中断服务响应时间,这个概念简单百度了下。中断是一样的,在进入前都是保存下地址什么的,为什么时间会不一样?(似乎不是很好解释,书上哪里有么)

手册出了点问题,打不开了。回头我看看要有不明白的再问你哈。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下的描述,跟用什么MCU无关,效果一样。
在所有无线遥控中,红外收发是最简单的,只要按其时序参数,并允 ...

1、接收的程序不是我写的,不过用的确实是外中断。那个弱弱的问一句,你说的100US查询是什么?要查询不应该是先查询红外的引导码9ms+4.5ms么?
我在接收程序里加大了他的范围,可效果不甚很好,我再调调试下。至于去毛刺的代码,我再找找资料什么的研究下吧。
2、对了,我的避障下模块用了一个74HC00d的芯片,我认为它就是用来产生载波的,电路没看懂,回头传上来你帮我分析下可以么?
3、接收头分脉冲型倒是忽略了,While(1)不应该了。我的接收头是HS0038B手册我有可没找到哪里有写它是脉冲的还是电平的啊?最后弱弱问下是不是脉冲型接收头就没办法连续输出低电平呢?(我的避障模块上的小灯可以一直亮啊,难道是闪烁太快造成的?)
谢谢哈!

楼主:
我这个菜鸟在这里感谢大家的回答,让我明白了好多。谢谢大家的无私,真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位自动重装载的,当然不用再次赋值了。
从0XF2到0X100溢出的数值呀。
你仔细看看51的内部资源的功能吧, ...

这个程序用的不是模式2,是模式1需要手动赋初值的。还有就是不应该是0XF2到0XFF溢出的数值么?
额,指令时间我只找到说指令分  (单/双/三)字节指令(单/双/四)机器周期 这几种,不知道你的意思是要根据指令分类来计算所需时间么?我对汇编是一窍不通,这个要了解有点费时,光用C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用的不是模式2,是模式1需要手动赋初值的。还有就是不应该是0XF2到0XFF溢出的数值么?
额,指令 ...

你要用模式2,不需要重新赋值,赋值也需要时间的,你的定时器才14个机器周期,你说可以执行几条指令呢?进中断、返回中断需要时间,你还有赋值语句,还有双字节的加指令,14T肯定不够的了。所以,你要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大致计算一下指令的执行时间,毛估估肯定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用模式2,不需要重新赋值,赋值也需要时间的,你的定时器才14个机器周期,你说可以执行几条指令呢? ...

后来我改成模式2了,初值给的是F3,这样能改善一些吧。还有汇编代码的时间怎么计算啊。进中断,返回中断什么的都需要时间,那我把中断的初值尝试着在改小些,能有效果么?

网友C:
汇编代码的时间,自己看数据手册的指令代码。
中断的时间长了,输出就不是38KHz了。
自己想想吧,到此为止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用的不是模式2,是模式1需要手动赋初值的。还有就是不应该是0XF2到0XFF溢出的数值么?
额,指令 ...

看了下你的源码,感觉你对定时、软件执行时间等还没摸到门道;  驱动电路图也看到了,你的思路也问题比较大;貌似这种时间比较紧张的控制难度还比较大。所以一是建议你使用它的6T选项,再是建议你使用 89C52RC 的T2定时器,用它的定时翻转功能来实现目的;另外一种建议是换用STC的引脚兼容的单周期MCU,带有比较完善PWM的型号就更容易了。
打开PDF文件有问题这个比较严重,要搞这行,目前这是最基本得到技术资料的手段,上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89C51RC-RD+_GUIDE-CHINESE.pdf 去再下载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编代码的时间,自己看数据手册的指令代码。
中断的时间长了,输出就不是38KHz了。
自己想想吧,到此为止 ...

额,我的意思是中断时间减少,增大初值。这样把指令消耗的时间平衡掉,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你的源码,感觉你对定时、软件执行时间等还没摸到门道;  驱动电路图也看到了,你的思路也问题比较 ...

额,定时器什么的我只会简单的控制寄存器,算初值。至于软件执行时间就真的不懂了。怎么样算摸到门道?我程序是思路上的问题还是其他哪里细节注意不好。望指教。
驱动电路怎么了????这个还有问题么???????
我会尝试用6T模式的,我手上还有一个STC89C54我找资料看下,它会不会有1T模式!!
最后可以推荐新人看点什么资料么?还是做点什么练习?感觉很多东西明白点,却还不是很清楚似得

网友C:
那是因为你没有理解MCU的基本工作原理。
MCU的指令系统,执行时间,定时器原理,这是最基本的。
有的人不懂微机原理,但是可以编程,在PC上处理一些东西。
但是,他不知道MCU的原理,就无法设计实用的MCU程序,就好比你。

楼主:
/*
* 获取低电平时间
*/
unsigned int Ir_Get_Low()
{
        TL0 = 0;
        TH0 = 0;
        TR0 = 1;
        while (!Ir_Pin && (TH0&0x80)==0);

        TR0 = 0;
        return (TH0 * 256 + TL0);
}

这是我解码程序中的一小段,没太看明白,感觉是获取低电平的时间,可这逻辑关系,没太懂。而且还想问问大家这个自函数返回值最大是多少?本人愚见认为是7*256+255=2047.可在程序后面调用时有个小于7833就不执行后面语句的命令。
大家来帮帮看看,不胜感激!

楼主:
是我理解错了,最大值应该是7F*256+255。大家觉得我这么理解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晕

有时间我传整个程序大家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定时器什么的我只会简单的控制寄存器,算初值。至于软件执行时间就真的不懂了。怎么样算摸到门道?我 ...

STC89C54只有6T模式,没有1T模式。但这个系列还是有强悍的地方,它有的型号5V电源时,主频可以到80MHz!
你看看你的芯片上标的最大主频是多少,然后将晶振换成高频的,比如36MHz甚至更高,同时开启6T模式,也许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过也需要注意选择的晶振是否是基频晶振问题,多问问厂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在红外发射的电路图(万用表量出来的)。还有就是红外的协议了。
...

13L的图有问题。
  建议:Q1换成PNP,R1减小为102,R2减小为420甚至更小。
        或者你能明白IO口的输出模式是怎么回事,在 S信号 侧增加强上拉,然后Q1和LED、电阻位置互换一下,各阻值也需要大幅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4只有6T模式,没有1T模式。但这个系列还是有强悍的地方,它有的型号5V电源时,主频可以到80MHz!
...

芯片手册得反复看啊,好多不熟悉的地方,80MHZ。从来都注意过,惭愧..............
我能问下你们要设计电路的时候也是反复看芯片手册什么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L的图有问题。
  建议:Q1换成PNP,R1减小为102,R2减小为420甚至更小。
        或者你能明白IO口的输 ...

Q1是我画错了,那R1为什么要改为102,不是很懂?R2改小为了给发射管更多的电压么?
IO口输出模式是什么强推挽什么的哪些么?回头好好研究下。他们三个位置互换?????
问题比较小白,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