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新手..需要找RF 接收芯片.请大家推荐下.最好FSK调制

楼主(2014-08-28):
需要找RF 接收芯片.请大家推荐下.最好FSK调制.使用在TPMS上.

需要距离能支持到30米以外

网友A:
传数据还是控制信号啊?

楼主:
传递数据..是测来那个轮胎的参数.TPMS

网友B:
FSK芯片还在找吗?我们公司在TPMS上有蛮多经验的,我是销售,有需要的话可以交流下。不需要的话就交个朋友好了。我在深圳。

网友C:
接收芯片NRF905.si4432都超出你的要求了。程序设置相关寄存器就好

网友D(2014-11-06):
距离完全没有问题,主要要考虑的是功耗吧?

网友E:
胎压首选英飞凌SP37和TDA5235,不过5235比较贵,可以考虑ATMEL或者TI的接收芯片

网友F(2014-12-26):
FSK的可以考虑MAX7042,

网友G:
A7139  接受电流3.8mA

网友H:
可以考虑下ATA5428 我这有样品几片,可以给你试试,Q503276777

网友I(2015-08-13):
我们在做TPMS,请问谁有接收芯片可以推荐?请联系QQ116206277

网友J:
我们量产过英飞凌方案,可提供方案或PCBA,有需要加Q:9473697三

网友K(2020-11-24):
引用 网友H:
可以考虑下ATA5428 我这有样品几片,可以给你试试,Q503276777

你做这个芯片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