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LINK/V2 引脚的定义

楼主(2014-08-28):
求给位在线的大神帮忙解答下这个ST-LINK/V2红圈口引脚的定义,谢谢。

网友A:
看手册吧,讲的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用户手册:http://wenku.baidu.com/view/0bafe2f9aef8941ea76e05ac.html

这个不对,他说的是红色的圈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对,他说的是红色的圈圈;

:L他没问是红色圈里的

网友C:
ST-LINK背面不是注有吗?从左往右分别是:RESET  GND SWIM TVCC

网友D:
看来这说明书上写的很详细,我就不需要多说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