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内部参考电压

楼主(2014-08-28):
今天在使用stm32 ADC的时候测量了一下内部参考电压的通道,按照数据手册上来讲,这个内部的参考电压的典型值是1.2V,但是我得到的数据时1095左右。但是我测量某一个通道的满量程(引脚接3.3V)的时候,得出的数据时4094左右,这样来说,是不是这个1.2V对应的值不对啊?
如果按照1.2V是1095换算的话,这个4096岂不是4.48V啊?是我的计算有问题还是这个1095这个数据不对呢?

网友A:
看看切换的通道是否正确;
另外你现在用的可能是内部参考电源VDDA吧;

网友B:
1.2V你都说了是典型值呀,看看最大值跟最小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你都说了是典型值呀,看看最大值跟最小值吧

最大值最小值相差不大啊

网友C:
3.3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就可以的

只是不清楚这个1.2V是如何使用的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误差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误差才是吧。。

可如果是误差的话,相差也太大了吧。基准电压是3.3V,这么算起来,1.2V的数值应该是1489啊,与测试的1095差距很大。
数据手册上说的典型值是1.2V,最小值是1.16,最大值是1.26,使用3.3V换算出来也就是1439~1489~1563。不论是最小值,典型值还是最大值,相比1095都要大得多啊

网友E:
1.2V这个参考电压并不是你转换的参考电压,ADC模块的参考电压还是VCC(对于引脚多的封装是可以接外部参考电压的。)
我觉得这个1.2v的意义是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基准,比如1.2v转换出来是1000,那么另一个通道转换值是2000的话,就可以推算这个通道的电压是2.4V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如果是误差的话,相差也太大了吧。基准电压是3.3V,这么算起来,1.2V的数值应该是1489啊,与测试的1095 ...

这个时候你应该看一下你的VCC是否真的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