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这么容易坏

楼主(2014-08-28):
昨晚升级程序(功能升级,和硬件无关)时,有台机器通过U盘升级后电机直接启动无法关闭,我使劲按停止开关毫无作用,损失不提了,差点搞出事故。

已知程序升级后没有问题,在其他板子上运行的好好的,就这一台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问题,我是用U盘升级程序的,ch376作为usb主机。关机后插上U盘按某几个按键进行升级,升级完成就出事故。PB4没有和ch376连接,而且升级前运行的好好的,怎么就坏了?????????5V串470欧通过pc817的二极管侧再连到此IO口

今天拿回板子修理,发现如下规律:如果我擦除全片,此IO口是分压到到3.8V没问题,因为此口按照手册看jtag的一个引脚,是上拉输入,但是此时jlink连接并控制了stm32的话,这个io口就下拉到0.3V左右,相关寄存器并没有操作;如果释放jlink对stm32控制的话,又恢复3.8V;当我下载程序后就永远是0.3v左右,怎么控制输出都无效了,我还特意改变io口模式,发现推挽输出还能下拉的更低,到0.1V左右。

如果说是io坏的话,为何擦除时输出电压是正常的的???从手册上我已经分析不出这个损坏模型了,香水城怎么看这个问题?

网友A:
1、差点出事故,说明你的总体设计容错没做好;
   即使MCU烧了,你的急停也应该是有效的,急停一般是拿来切换电源的;
   不知道你怎么接的;
2、没看明白,你芯片到底烧掉了还是无法烧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差点出事故,说明你的总体设计容错没做好;
   即使MCU烧了,你的急停也应该是有效的,急停一般是拿来切 ...

谢谢你的回复,由于机器比较简配,一般都不带急停功能,电源通过小型断路器作为开关

原谅我搞了一天终于没耐心起了个这么严重的标题,在我更换芯片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我终于不再怀疑芯片的问题而是板子的问题,现在问题已经找到了,原来是板子制作不良,在某处有3根线相连了。之前没有出问题是因为我以前没有初始化其他两根信号线,这次初始化后是拉低的,这才发现这个板子的毛病,而且这板子之前就有我割线的地方,我记得我还打电话给pcb厂投诉过,没想到还有连线的地方,艹。。。

这板是在杭州做的,你有没有推荐个杭州pcb制作和贴片比较好的加工厂啊,我知道你在杭州嘿嘿

这次是我错怪ST了嘿嘿,不好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由于机器比较简配,一般都不带急停功能,电源通过小型断路器作为开关

原谅我搞了一天终于 ...

stm32还是很不错的
我好多次焊接方向错了,吹下来重新焊上继续用,没问题

普通电路板板可以考虑 嘉立创 或者 順易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由于机器比较简配,一般都不带急停功能,电源通过小型断路器作为开关

原谅我搞了一天终于 ...

没有哎,虽然我在杭州,但加工配套这方面认识的比较多的都在深圳;
杭州这边几家做板子的都一般或者说差,你还不如发深圳做;
贴片加工的话,西湖科技园有几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由于机器比较简配,一般都不带急停功能,电源通过小型断路器作为开关

原谅我搞了一天终于 ...

有:杭州电子市场群的,你可以加进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杭州电子市场群的,你可以加进去问问;

网上评价不高啊,说是这帮电子市场搞的贴片啊,pcb制作,都水的很啊,这次贴片又给我造成很**烦,当然也是因为追求低价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还是很不错的
我好多次焊接方向错了,吹下来重新焊上继续用,没问题

我也考虑过用嘉利创,而且我上次合计价格时候还没嘉利创实惠呢
要想改变真是挺麻烦的,这家之前在做,换一家的话,除非你确定更好,否则就是吃力不讨好啊

网友C:
配置对了吗

网友C:
stm32配置对了 输出就能控制的

网友C:
io的模式的

网友D:
看看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D:
不应该这样的

网友D:
st产品还算不错的

网友E:
这么差劲吗

网友E:
感觉没遇到过这情况的

楼主(2014-09-28):
上面好几个回复都没有仔细看帖子,我已经在其中回帖指出不是stm32的问题,结果你们收到了错误的消息,我一般对待这种有违常理的知识都会愈发慎重和小心